[其他] 单活双快锁具 外面不能下压 只能上提锁门 内把手可以上提锁门 也可以下...

楼主(2021-11-28):
单活双快 外面不能下压 只能上提锁门 内把手可以上提锁门 也可以下压开门

网友:
快提锁体了解下

网友:
好家伙,这是来刷图刷M的吗?

楼主:
对,用快提出门时不用钥匙就能反锁门大销子的。

网友:
关门只锁了斜舌,另外三舌没反锁的话外面能不能下压开门?如果不能开的话,在门外不小心门被大风关上了就爽了

网友:
以前在银行还是哪个单位看到一种锁,下压就是普通锁的功能,上提就是锁门,要打开就得里面开或者用钥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