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块钱华秋的万用表到了,是否可以改电容档,加保险丝?

楼主(2021-11-28):
内部空间好大,感觉关机档可以改成大电容档。     加个硬开关合适。
再加个保险丝。再放几个备用保险。
上面有没有LCD贴膜?要不要撕?

楼主:
电容档改成2000uf,或者20000uf?

网友:
现在9.9了 我的今天刚到

网友:
这表没有贴膜,不需要撕掉,这种DT9205A最大量程只有200uF,应该是改不了的,关于增加保险丝,可以参考这个图片,保险是标注FUSE的位置,图片来源:
发重复了,可以看下面的帖子

网友A:
这表没有贴膜,不需要撕掉,这种DT9205A最大量程只有200uF,应该是改不了的,关于增加保险丝,可以参考这个图片,保险是标注FUSE的位置,图片来源:[手持表] 一块钱的雪糕和一块钱的万用表,要选哪个?华秋HQ-890万用表简测

再补充一点,这表因为有自动关机电路,加不了硬开关,只有当转盘从关机档位转过去才能开机,不信你把电池卸了,然后档位转到非关机档位,直接不开机的

网友:
人才啊,为啥不直接买个成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没有贴膜,不需要撕掉,这种DT9205A最大量程只有200uF,应该是改不了的,关于增加保险丝,可以参考这个 ...

电容电路。可以琢磨下,有看过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电路。可以琢磨下,有看过原理

感觉是比较困难的,这表最高只能显示1999,再高就不行了

网友:
捡1块的表,花几十几百人工与材料去改。

网友:
你这个牛屎比较圆

网友:
这个牛屎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改完电容和开关,你可能就想改牛屎了,听哥的,别折腾了。改装的终点和最高境界,就是还原。

网友:
折腾1块钱的表有意思吗?确实有意思。

网友B:
1.5伏测电池档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比较困难的,这表最高只能显示1999,再高就不行了

小数点,可以自己设置位置的,,,7106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伏测电池档不能用

要插到ma孔。电流大概35-40ma。。。自己总结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网友:
不喜欢没有自动换挡的表,来回转档位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没有贴膜,不需要撕掉,这种DT9205A最大量程只有200uF,应该是改不了的,关于增加保险丝,可以参考这个 ...

可以改的,带独立开关的带自动关机的,你直接装电池也不会开机的,自动关机电路是关机时给电容充电,开机时放电,放完电就关机,这个转盘的关机电路在转盘上。

网友C:
这个是891 和之前批次收到的 890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891 和之前批次收到的 890 有什么区别?

印字颜色不一样,转盘比890的手感更软一些?不如原来的清脆?别的还没看出来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