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易能宝双节可换电池电路板

楼主(2021-11-28):
这个板子是Enb充电宝电路板,纯粹是消遣贴,发出来给大家看看,用了很多大家平时不怎么看到的元件,我觉得你们可以看看它用的这些原件丝印,好多估计你们认不到,可以试着查查学习,我尽量把元件拍清楚些,这些元件型号我都知道,大家想知道可以问我,唯独那个丝印E3的元件,我猜大家估计猜不出来
ps:丝印:xfrv(ao3415)带双向钳位二极管的低栅极pmos
丝印vt4v(sy7088dgc)同步升压
丝印t4(1n4148)开关管
丝印24(dtc114e)带阻数字晶体管
丝印e3(PMEG4005AEA)低压降肖特基
丝印g2mp(s-8261aamm)电池保护
丝印4056e(ap4056)充电管理
丝印lm358运放
丝印s8205a(fs8205a)nmos

网友A:
TVS瞬态抑制二级管 SMF26A-E3-08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瞬态抑制二级管 SMF26A-E3-08  是这个吗?

不是,,,,你可以继续努力查,有点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你可以继续努力查,有点意思

6V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稳压二极管?

不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稳压二极管?

这个压降0.25v的肖特基,具体型号不知,史上最低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压降0.25v的肖特基,具体型号不知,史上最低压降

VERY LOW VF,手册第一页很显眼的地方就是这几个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压降0.25v的肖特基,具体型号不知,史上最低压降

PMEG4005AEA型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EG4005AEA型号来了。

查了一下参数,压降很低,貌似就是也不是,授了个图,我那个是3杠,你这个是1杠,但应该可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EG4005AEA型号来了。

你这个压降确是不错,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参数,压降很低,貌似就是也不是,授了个图,我那个是3杠,你这个是1杠,但应该可以代换, ...

你比三杠少两杠, 我比三杠多两杠,五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EG4005AEA型号来了。

暂且认同是它吧,你可以找其它了,其它的我全部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压降确是不错,应该可以代换

高清无码的五杠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且认同是它吧,你可以找其它了,其它的我全部知道

你都知道了我还找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了我还找它干嘛

嗯,我猜大多数绝逼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了我还找它干嘛

我现在感觉你找这些很厉害,以后如果我有找不到的我直接呼你,,,你真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感觉你找这些很厉害,以后如果我有找不到的我直接呼你,,,你真厉害 ...

哪有什么厉害的,宝上一搜就是了。以前找资料是在一个ALLDATA上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什么厉害的,宝上一搜就是了。以前找资料是在一个ALLDATA上去找。

你是个人才,但奉劝你不要给那些连话都说清楚的找,会浪费你很多时间

网友B:
用上十几颗芯片应该是正品,充电管理像单片机控制LM358运放。我买过高仿款,里面EC209CA单芯片方案质量好,换电池最方便。其它2节免焊接,ETA9635才500毫安充放,一直输出适合蓝牙耳机充电。hotchip单芯片质量最差,有的超过900毫安输出烧芯片,有的小电流关机没做好,充满后不停重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十几颗芯片应该是正品,充电管理像单片机控制LM358运放。我买过高仿款,里面EC209CA单芯片方案质量好, ...

358作用我没研究,不知道在这个电路起啥作用,她有充电管理4056,充电保护g2mp ,升压vt4v
应该还有个轮流充电转换我猜会不会就是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