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老款C210车床增改电子挂轮

楼主(2021-11-28):
本着不破坏,侵入性小的改造原则对老款C210车床增加电子挂轮。
1.观察c210车床原来的挂轮结构,最开始考虑用常用的聚氨酯圆皮带+同步轮驱动编码器。但是主轴通孔结构好像不允许。
后来突发奇想用齿轮啮合来传动。测量主轴上的齿轮是1模数的,就设计一个60齿的3d打印齿轮正好圆心距偏离主轴皮带轮。

2.手头上现有扭矩大点的步进电机又是个异形轴,需要倒过来用后面的输出轴(又增加了难度),手动测量了一个2个同步轮的圆心距,用雕刻机做了一块电木板在固定步进电机,
另一端固定在车床大托板丝杆座上。

3.测试了安装编码器合适的位置和高度,用3d打印做了编码器的座子。
4. 接好线测试成功,试着车个螺纹还是很愉快。

网友:
这个玩的高级!

网友:
用的什么控制系统呢?

网友:
估计懂得的人不多

网友:
这个用来自动进给吗

网友:
车床真干净,可见楼主是个爱清洁的人,这几乎是我见过最干净的了

网友:
不知道这么车出来的螺纹精度高不高,毕竟不是直接靠机械同步的

网友A:
有车床了还要用3D打印齿轮,车床的意义何在?

网友:
3d打印机强度够不够,万一挂不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车床了还要用3D打印齿轮,车床的意义何在?

车床怎么车齿轮?用小托板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床怎么车齿轮?用小托板剥?

车床真的可以车齿轮,5I有老师傅干过,还能做斜锥齿轮,涡轮齿,用的还是比楼主机器小一号的180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