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互传 是用千兆还是百兆的?

楼主(2021-11-28):
我玩客云千兆
我家云千兆
电脑百兆网卡,
都接在一个千兆的路由器的lan口上面
这个路由器只做交换机用,这个路由器的wan口空的,lan接上级主路由的lan
上级主路由百兆。
为什么这么问,而不是实践,因为我现在做交换机用的路由器也是百兆的,我有意向换个千兆的。
另外,我再电脑上操作(两个云设备都在,电脑的网络位置上面),我电脑的网卡有没有影响,比如我电脑?

网友:
没看太明白,但我觉得你应该给电脑换个千兆网卡先。

网友:
木桶定律是讲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
交换机百M肯定都是百M

网友A:
交换机千兆的,那交换机下边只通过交换机的数据就是千兆的。出口是百兆的,上网就是百兆的。数据互传的时候和你的电脑网卡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网友B:
我也不懂,加问一下:
1,玩客云与我家云,交换机都是千兆网口;
2,电脑是百兆网口;
3,电脑、玩额云、我家云都接入同一个千兆交换机;
4,都开启局域网内文件共享。
电脑上面把我家云映射为X:盘,玩客云映射为Z:盘,  在电脑里面把X盘的内容复制到Z盘 ,这样的速度能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加问一下:
1,玩客云与我家云,交换机都是千兆网口;
2,电脑是百兆网口;

复制个文件,看看速度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加问一下:
1,玩客云与我家云,交换机都是千兆网口;
2,电脑是百兆网口;

你这样复制文件需要在你电脑缓存文件  肯定百m速度

网友:
速度多少使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家所有网络设备都是千兆,宽带也是千兆。主力机2.5G网口,HTPC当然千兆网口。下一步准备买个2.5G交换机,和2.5G网卡给HTPC,以加快局域网传输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千兆的,那交换机下边只通过交换机的数据就是千兆的。出口是百兆的,上网就是百兆的。数据互传的时候 ...

做交换机用的路由 玩客云 我家云 实用的网关都是那个百兆主路由。

这种把那个交换机路由换千兆的有用?
这个出口怎么定义。。。就是网关的话,得把主路由也换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复制文件需要在你电脑缓存文件  肯定百m速度

不通过电脑,他俩之间怎么数据交换呢?
我今天手机操作,速度1M都没有。。。醉了,你这么一说我理解了,先要缓存到手机,手机在交换的意思吧。。。

网友:
最简洁,网线是586B,8根的,  千兆口----千兆口,就是千兆网,千兆口---百兆口----千兆口,就是百兆网络,,,,,传输两数据在同一千兆交换机则为千兆

网友:
你电脑是百兆,经过你电脑的传输速度最大就是百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D:
干IT十多二十来年了,还在用一兆带宽的服务器,没想到人家现在都玩上千兆了,关键人家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IT十多二十来年了,还在用一兆带宽的服务器,没想到人家现在都玩上千兆了,关键人家还 ...

还只是个半瓶子水的菜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只是个半瓶子水的菜鸟。。

切,我是说您设备好,不差钱,刚学这个怎么就那么不差钱儿,我这都恨不得一分钱掰六瓣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只是个半瓶子水的菜鸟。。

您简单把网络拓扑图画出来比您用言语描述要裂更清晰

网友:
交换机千兆的没用,主路由是百兆的,数据要经过主路由经过转化,只能最多跑到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我是说您设备好,不差钱,刚学这个怎么就那么不差钱儿,我这都恨不得一分钱掰六瓣花 ...

差钱,就是差钱才不折腾了。。。
主路由要换,交换机路由要换,电脑网卡也要换(我用电脑操作)。。。
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