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坏掉的华为A1 Lite无线路由器WS560,又能用了!!!

楼主(2021-11-28):
晚上感觉还是不甘心,又倒腾了几遍,终于还是能用了。现在的状态是:路由器中继楼下的E8822无线信号,统一的SSID和密码,网线接笔记本又当了无线网卡。目前网速好得很。我的笔记本无线是54M的,还是网线快。手机和盒子连得都很好!!!
等着看什么时间出问题。机器还是有问题的。先用着。

----------------------------------------

家里一个华为A1 Lite无线路由器出现掉线,买了一个水星大螃蟹换了它。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底部贴纸下面一个螺丝拧掉,从上面撬,就可以了。
三个天线接口,焊上了两个天线,还留着一个座。既然不用为何安装这个座?
做主路由不稳定了,我想试试做WIFI扩展。有WDS功能,但是必须和原有信号同名,不能设置成独立的新的。设置好不能用,能连上IP都是零。恢复出厂设置,老是死机,彻底不行了。
看看内部结构吧

网友:
感觉内部做工不像华为的,太Lite了。

网友:
试试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
还是中兴的路由器好用

网友:
看做工像缩水的TP-link,中间的天线就是主板上面那个方框,3天线都有了,中间的是测试座,不是天线接口。

网友A:
“不用”的座后面接的是PCB天线
一般电源问题居多,楼主可以检查看看
450M的路由器,还配个外置缓存,这路由器溢价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座后面接的是PCB天线
一般电源问题居多,楼主可以检查看看
450M的路由器,还配个外置缓存,这路 ...

不是电源的事,这个白的原配电源这才拿出来用,之前正式服役用的是一个黑色华为12V1A的电源,也好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源的事,这个白的原配电源这才拿出来用,之前正式服役用的是一个黑色华为12V1A的电源,也好着呢。 ...

那小板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巴天线吗?

楼主:
450M也彻底落伍了,收起来了。买了一个优惠购的E8810,看做WIFI扩展好不好用。

网友B:
是不是掉固件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掉固件了呀

华为官网没有新固件。

网友:
连个屏蔽罩都没有的产品,都是偷工减料的

楼主:
终于还是能用了。现在的状态是:路由器中继楼下的E8822无线信号,统一的SSID和密码,网线接笔记本又当了无线网卡。目前网速好得很。我的笔记本无线是54M的,还是网线快。手机和盒子连得都很好!!!

网友(2022-05-29):
这款预留了三个天线槽 却只安装了两根天线??

楼主(2022-07-04):
闲置睡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