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M3267ae+闪迪15131量产成功,但是这个绿色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28):
一波三折,量产太慢了,2个多小时 。。。。。
量产后,按钮变成绿的是什么意思?麻烦大神给看一下。。。。

楼主:
但是现在usb3.0不识别的问题没有了~~

楼主:
补一张测试通过的照片。

网友:
怎么会需要2个小时,慧荣正片开卡,从来都只需要几分钟的事。而且你这跑圈速度也不对,写速至少在70M以上,虽然跑圈不一定是峰值速度。

网友:
这是你量产后的坏块 容量信息 选了BIN级定容了 自定义颜色是绿色 所以你绿了
量产慢是你用的perscan版开low所以慢你选high就快点

网友:
我艹一下频,
3267+镁光,200度75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