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随身wifi拆解 (再度翻车), 已救回

楼主(2021-11-28):
一共鲁了4单

第一单(天天特X)经坛友点拨手术室中。。

第二单 很稳,用超密就改好了。
第四单 未发货

此款为第三弹 创成的 wifi  已翻车

卡槽没有,堵住了

拿下4颗螺丝

模块  焊在主板上

卡槽已阉割

有卖的 可以补,但是求教  怎么切换SIM卡,配置页面没有,可否电路上硬改

配置页面超密没用,页面内 啥也没有

有没有固件刷
========================================================

经各位指点,已经成功救回

先拆e-sim 上温330 下温240 吹下;补卡座  先用T12过一遍中温焊锡,上温280 下温200 吹上。

顺便开开盖,加点散热垫片

收工~~~

网友:
为啥拍那么多?楼主卡多?

楼主:
卡不少 最主要的是,鲁翻了有的顶替

网友:
这种东西有什么用?没有宽带?

网友:
忙盲猜用的esim卡的技术,没资料的话真不好整。电信通讯这一块貌似卡的比较严,资料基本上就不外泄的

网友:
拆了ESIM卡,卡套补上去就能用了不需要切换

网友A:
这款最简单了,吹掉内置芯片,焊上插槽就可以用了。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315-1-1.html

网友B:
看楼上的帖子好像没翻,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最简单了,吹掉内置芯片,焊上插槽就可以用了。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315- ...

感谢大佬

网友:
别客气,都是入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上的帖子好像没翻,捡漏了

虽然界面简单,但是联网速度快使用起来比较稳定,个人感觉相对410来说发热量要低。

网友:
撸了4个无一翻车,不过都是中兴方案的,多看别人的经验,别乱买!

网友C:
求告知具体用途?

网友:
就这?这不是套壳帕米康?焊卡槽,拿下一个电阻完事了

网友:
学到了,知识点多

网友:
我华为的都闲着了,撸一两个也可以了,试试跟手机比哪个信号网速好。

网友D:
一个没掳,忍住了,家里一堆旧手机,开热点也够用了

网友:
我才是翻车王,一直追着跑,现在还没爬上去,昨天跟车买沧海时代,看样子又已经稳稳的翻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告知具体用途?

最好用的是车上,不用再开手机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没掳,忍住了,家里一堆旧手机,开热点也够用了

手机得想着充电,电池夏天车里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