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BUFFALO 巴法络(A00816)有线鼠标

楼主(2021-11-28):
拆个BUFFALO 巴法络(A00816)有线鼠标

网友:
电路板。。。山寨!!!

楼主:
拆微动开关

网友:
这老货看起来也一般啊...

网友:
做工看着山寨了些

网友:
不是山寨,这是办公鼠标的通用板子,很多厂家都用这个方案。看电路板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鼠标设计最蛋疼的就是把螺丝设计到垫脚下面。还得花钱买更换垫脚才行,拆一次就得废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