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双路X79主板只识别单路

楼主(2021-11-28):
浪潮m2220主板,买主板时候一块买了两块试机U回来试过双路正常,后来又买了一个稍强点的U一直用着,最近又买了一块一样的U想着回来组双路玩玩,谁知道装上去只能识别单路
把原来的试机U装上去也是只识别一个,内存也颠倒试过好几次都是不行
装上两个U启动以后后装的U像是没有一样,主板也不报警系统也正常进,bios里面一直显示一个,系统里面更别说了
折腾洋垃圾也有好几年了,以前也有过别的双路主板,但是有问题的话会不启动的

网友A:
只装一块CPU在原来闲置那个槽能不能识别?

网友B:
首先确定下你用的是不是双路cpu,1开头的就是单路cpu

网友C:
没玩过双路,CPU槽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你起码说说是什么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装一块CPU在原来闲置那个槽能不能识别?

cpu插槽分0和1两个,插槽0上有cpu的话才能在插槽1上再加一个cup  单独插插槽1启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下你用的是不是双路cpu,1开头的就是单路cpu

u是没问题的,e5-2690    哥斯达黎加产   ,刚买主板时试机的两块u是v2版本的型号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双路,CPU槽会不会有问题

表面没问题,暗病看不出来,之前用过双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起码说说是什么u啊

e5-2690     之前试机的型号忘了,试机是v2版本的

网友E:
死马当做活马医,电源老化??带不动??电源不行的话,应该有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u是没问题的,e5-2690    哥斯达黎加产   ,刚买主板时试机的两块u是v2版本的型号忘了, ...

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死马当做活马医,电源老化??带不动??电源不行的话,应该有提示。

用的服务器电源,几个电源轮流换也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也考虑是板子问题了,奇怪的就是即使是坏了插上第二块cpu竟然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也不提示有问题什么的

网友:
只能当单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