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青春版DCL002CM电磁炉修理一点心得

楼主(2021-11-28):
修理一台米家青春版电磁炉,故障是烧保险,空开跳闸。

经检查,电磁炉保险烧断,IGBT管子击穿短路,整流桥击穿短路,其他元件都好。

先换上保险和整流桥,IGBT管子暂时不焊上去。测量高压320V,18V和5V电压均正常。

把IGBT管也焊接好,220V电源串接100W的钨丝灯泡,开机,结果灯泡大亮,吓坏,赶紧关机。

怀疑8050和8550不好,换上新的,试机,灯泡仍旧大亮。又换了0.12uf和0.18uf的谐振电容,试机,打泡依旧大亮。

仔细查看电路板,发现电源进线端的抗干扰电容(个头最大的)有8uf大,心想是不是它和灯泡形成回路(交流),所以灯泡大亮。把IGBT焊下来,再串上灯泡测试,灯泡还是大亮。测试抗干

扰电容电容两端的电压只有130V左右,心想是灯泡串上压降太大了。

拆了串接的灯泡再试机,电磁炉正常加热,修复完工。(看来灯泡大法也可能误导判断)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电容?从网上看来的答案:

提高功率因素!与线圈组成抗干扰吸收滤波,防止干扰进入电网!

无功功率补偿,滤波,稳压,净化电网。

厂家响应国家谐波治理政策,增大电容属于被动式谐波治理。

网友:
可以试试200W的灯泡

网友A:
可以断开8uf电容串灯泡试机

网友:
被楼主这么一说确实是哦 8uf的电容容抗差不多400欧 100W的灯泡在标定功率下工作是484欧 如果功率第一点电阻还更大 所以它就一直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断开8uf电容串灯泡试机

这个方法好。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