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可惜环形灯,寿未终而正寝

楼主(2021-11-28):
    阳台灯用得少,用很久了也没坏,就是这亮度,太没办法恭维了,最近改LED上瘾,遂改之,光利用了原灯壳,原灯拆下,牌子不必说,不一定还活着,标20W,实测13W,灯管是卤素荧光粉的无疑,不可能是三基色的了,打开镇流器有新发现,开关管用的13001,敢情这三极管是正品,瘦小的身躯竟支撑了这么多年,还有电感是亮点,这设计师是完全不信电磁辐射有害论啊,电感不是EE磁芯的,而是只有中间一柱,电路更是简洁到极致,无极性电容只有一个,启动灯用的吧

网友A:
改了吧,节能灯已经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吧,节能灯已经淘汰了

其实节能灯理论光效和led差别不大,主要是全向发光所以一般会损失一部分而已,如果节能灯没有坏真的没必要换

网友:
其实更喜欢节能灯的光色

网友:
相同价格的品牌货,节能灯比LED灯寿命长不维修的话

网友:
我喜欢节能灯,但是现在店铺都买不到了

网友:
电磁辐射有害论,呵呵,那个频率并不是很高,超声波频段的(30K~100K的样子),想要有效发射电磁波,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天线系统(比您的楼都大的那种)

网友:
这灯都这样,厂家能省的都省了,能点亮就行

网友:
我不懂这些,是不是现在带镇流器的荧光管的灯都淘汰了?我家里同型号的我看淘宝上卖的很少,就是卖这种灯的都很少,基本全都是LED的。

网友:
荧光管节能灯未必差,LED灯也未必好!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了,LED并不是好的代表了。

网友:
实话实说现在最差的led芯片也比节能灯高效。
但是led已经烂大街了,普遍做得比白炽灯还短命

网友:
还真少见这样的电感,多是闭合磁路的。

网友:
好好的一个词给分开,像我们学习时候,其一犬坐于前,分句:其一犬,坐于前。其中一条狗坐在前面

网友:
十几年前这种东西烂大街了。。。很多卤粉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