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Yonii TC1锂电池充电器,拆解及使用IP2312改造

楼主(2021-11-28):
最近买了个XML灯珠的手电,顺便弄了俩拆机32e电池,寻思整个像样点的18650充电器,看看tb就买了个这个:

然而到货后充了一会32e,一摸32e有点烫手,吓得赶紧断电,一问才知道无法调节电流,只能2A充。问卖家,说接电脑usb上,电流不够就1A充了。结果没过多久,转灯了,但是电流显示还有0.5A???
气得我决定把这货拆了。
然而这货不知道怎么组装的。死活撬不动口子。无奈之下,锯条锯开一个角:

然后一路一字螺丝刀暴力开壳:

看到这硕大的铜皮和干净的底层线路就感觉不妙。

果然,疑似俩4056并联。

估计是俩4056分流不均导致转灯不确定。
于是抄起立创EDA,15min画了个板子:

又用一个小时测量出来原板子的孔位尺寸等等布了线:

于是送去jlc打样,0.8mm。
(在此感谢jlc提供的免费pcb)

今天板子到手:

先放外壳里比划比划:

还行,除了偏了俩螺丝孔,不过暴力一点还是能拧上的。
上锡膏:

然后上正面元件,忘了拍照,只有一张热风枪吹完的图:

然后反面上锡膏,上元件:

再安装正面的拨码开关:

然后焊上正极弹片:

这里注意到输出电容和电感会被壳子顶住,于是热风枪吹化,趁热用手术刀切掉。

然后在侧面切开一个开口用于调整拨码开关:

放入板子,检查下是否能够正好放进去,如果不能继续切割掉挡住的塑料部分。

然后把滑轨焊回去:

扣上壳子(虽然因为拆解太暴力已经扣不严实了(

测试了下各档位电流均正常。
按照原理图的设计,电流设置方法如下:
电流 左拨码开关 右拨码开关
1A
1.5A
2A
2.5A

PCB工程已开放至OSHWHUB,欢迎自取:https://oshwhub.com/autoxsk/yonii-tc1-ip2312

下期预告:

网友A:
他们说的理论知识强的动手能力很差,果不其然,不然那焊点,那开壳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的理论知识强的动手能力很差,果不其然,不然那焊点,那开壳功夫,,,,,, ...

是的哈哈哈哈
我已经用热风枪用的烙铁技术退化到小学了

网友:
想起来我买了好多充电器空壳,只有外壳和弹片,没有电路板,
pcb也弄好了,一直没空焊接

网友B:
看到这个焊工我会心一笑了。

网友(2022-01-20):
哎,加个8脚的mcu也不至于用拨码开关这么不便

网友C:
这充电器好像9块多吧?好歹要买黄豆16块那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好像9块多吧?好歹要买黄豆16块那个啊!

当时随手买了一个看都没看,以为是1a的4056觉得应该超不了

网友D:
我就想问下,用热风枪吹怎么能不跑元件。我的那个是泵型风枪,风大点就吹跑了,风开小了就热保护风枪自动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问下,用热风枪吹怎么能不跑元件。我的那个是泵型风枪,风大点就吹跑了,风开小了就热保护风枪自动停 ...

大口,低速。我用的是涡轮风机式,气泵的还真不懂。你温度是不是开太高了?我330就够用

网友E(2022-09-07):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焊工我会心一笑了。

会不会看错了,那个灰蒙蒙的是锡膏,他用的是手工挤锡膏,然后热风枪吹的方式焊接的。

网友(2023-03-06):
哪位大神给科普下ip2312和2312u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3-06-15):
厉害,自己绘画板焊接

网友:
4056已经如此不堪了,刚看到双4056还想双击666。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看错了,那个灰蒙蒙的是锡膏,他用的是手工挤锡膏,然后热风枪吹的方式焊接的。 ...

是这样的,不过其他部分焊接也不算好看就是(哈哈哈哈

网友(2024-03-27):
外观有损不能接受

网友:
之前买了一堆这个

网友:
不错,也想买个这个双电池的充电器

网友(2025-07-15):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好像9块多吧?好歹要买黄豆16块那个啊!

黄豆是什么?

网友:
一个卖手电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