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问个大伙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可能你还没发现,安卓手机在用txt文本编辑时

楼主(2021-11-29):
安卓手机(目前只用过安卓手机,水果机不知道有没这问题)在用txt文本编辑时(我是用es文件管理器打开的),当你退出时它问你要存盘否,如果你只存一次,就能保存上,但如果你不想保留新打的字,回答否就会连原来的一起删除(变空白,且无法恢复),或者它有时半天都在存盘中,等不及你退回再次按存盘结果同前面一样,不单新打的字没保存连过去的也给删除且无法恢复,这种设计是不是安卓手机一大bug?但从很早以前安卓手机到现在新式的都一直存在这问题,我之所以爱用txt是因它文件体积小,因它不像word的doc文本那样有格式、段落等工具,虽然查找内容等不方便,但胜在尺寸小,但今天再次遇到那问题,把很多有用的弄丢,让不得不考虑放弃使用手机txt,电脑上没这问题,电脑上你不保存仅仅是新打的内存盘,不会影响以前的,而手机无论更新到哪一代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也没怎么搜到多少人关注这个问题,网上的回答驴唇不对马嘴,总是说误删用恢复软件找回,其实他问题都没看明白,这不是文件误删,软件没法找回,看来安卓是做不好txt文本了

楼主:
有没有人也遇到这问题?

楼主:
因为一直习惯用txt,所以开始遇到还是在用,直到多次遇到那问题让我损失惨重,现在看来只能放弃过去的使用习惯了

网友:
以前用过es文件管理器编辑txt文本,但好像没有你说是问题。

网友A:
一般用手机备忘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手机备忘录

备忘录是便签吗?手机上老推荐用便签,但我因不习惯而没用,因从早年使用WM(windows mobile)智能手机时就一直习惯用txt,那种手机倒没发现有安卓这毛病,看来微软家的与txt文本关系好,不像安卓,它大概受专利或技术限制就是弄不好这,只能另起炉灶,但我这习惯改起来比较费时

网友B:
你怎么没想过是es软件的问题,Windows也有极个别软件有同样问题,这是设计逻辑缺陷,你不走到那个否那里去,它就不走那个删除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没想过是es软件的问题,Windows也有极个别软件有同样问题,这是设计逻辑缺陷,你不走到那个否那里去 ...

windows答否的话,它只是新打的字不保留,原文件不会给你删了吧?反正我还没遇到

网友:
临时打开才用txt,手机备忘录或者有道云笔记,电脑各种软件多了,editplus,notepad++

网友C:
手机上一般用备忘和便笺,都能直接退出保存,不用特意去点保存。而且可以在桌面上显示,进去也方便

网友:
这和安卓有什么关系?明明是ES自己的BUG,你用个WPS之类的肯定不会这样,ES的文件浏览器主要是浏览用的,编辑很难用,外文还容易出乱码,我是能不用尽量不用的

网友D:
我刚才试了下,用es文件管理器编辑txt,编辑后不保存,原来的部分不会被删除。

网友E:
最开始用的微软的ONENOTE来记事,手机端跟电脑端只要用同一个帐号就会自己同步,后来可能是巨硬服务器的毛病,每次打开要启动好半天,有时还会出现两端不同步的问题,就又改用了一个叫高效TODO的,这个也是双端同步,只是PC端没有单独的客户端,需要有WEB版的,再再后来开始慢慢的改用粗粮手机自带的笔记(最早好像叫便签),好入就是像ONENOTE那样可以随存随退,关键还支持写写画画,不过与高效TODO一样PC端无专门的客户端,需要搭配网页使用,再再后来粗粮搞出了PC端的MIUI+,于是就完全改用这个笔记了。
不过要说最方便的,感觉还是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管他文字还是照片,尽管往里面怼,理论上只要你不清,他就一直在(图片好像不行,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图片过期的,很操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上一般用备忘和便笺,都能直接退出保存,不用特意去点保存。而且可以在桌面上显示,进去也方便 ...

好像便签编辑起来不是特方便,且还是在内存里,占资源,也不方便转到电脑上打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试了下,用es文件管理器编辑txt,编辑后不保存,原来的部分不会被删除。 ...

你多试试看,遇到好几次了,经常把我原来txt文本变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开始用的微软的ONENOTE来记事,手机端跟电脑端只要用同一个帐号就会自己同步,后来可能是巨硬服务器的毛 ...

我不爱这种需要专门装客户端的记事本,因为感觉它消耗手机资源多,速度慢

楼主:
在不紧张时使用还没事,你耐心等它显示个转圈的存储过程(它有时转一两圈就存好了^ω^),那天大概一是存储的内容多,再加上之前运行了许多程序吧,结果就转呀转,我又着急,直接按后退,然后它又问是否存盘,好像是这样,以前有时不想存了按否,这回还想存,怕出现以前那样全变空白,就按了是,结果还是一片空白,而且无法找回,气炸老夫了,现在都不敢用安卓里的txt文本了,而改用doc文本,但这样文件大了好多,编辑速度也慢了好多,存储时也要等它转呀转,但因还没遇到上述问题(也许是用得少的缘故),感觉安全

网友F:
这脑回路真奇特,这明显是es的问题,一个文件管理器拿来编辑文本顶多是应急用用,里面的bug估计都没人在意。

经常编辑文本的话用个像样的文本编辑软件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脑回路真奇特,这明显是es的问题,一个文件管理器拿来编辑文本顶多是应急用用,里面的bug估计都没人在意 ...

专门的文本编辑器相应的应用,资源占用大,反应慢,不如txt文本直接,而es管理文件方便,我还经常用它打开第三方图片编辑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的文本编辑器相应的应用,资源占用大,反应慢,不如txt文本直接,而es管理文件方便,我还经常用它打 ...

你没理解我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