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谁会知道这个电动螺丝刀的问题的?

楼主(2021-11-29):
前几年买了个“Masterforce”的电动螺丝起子,一直挺好用的。
但是上个月在使用时,发现力度下降很厉害。螺丝只要稍微紧一些的就没法旋开。还有随机配的木工转头,原来钻木头打螺丝孔的话,也是没问题,但是最近都没办法打孔了。
换了动力锂电池,也更换了头部的齿轮润滑油,效果也没有改善

各位高手们,问一下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的?

网友A:
电池不行或者开关触点 或者碳刷  要不然有齿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或者开关触点 或者碳刷  要不然有齿轮坏了

如果是碳刷问题,要怎么看?

网友:
电池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我有个电批,用其中一个电池运转卡顿,测短路电流能达到10a,以为是电批问题,最近又买了一台同型号电批,用这个电池还是有卡顿情况,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我买的已经挂了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是钢齿还是塑料齿,前段时间买了个是塑料齿的不知道能用多久,不过用的少,应该能用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是钢齿还是塑料齿,前段时间买了个是塑料齿的不知道能用多久,不过用的少,应该能用一阵子了:lol ...

我拆了换润滑油,前面的钻头部分有三层齿轮,靠近电机的那层是塑料材质的,内部的好像是钢齿的

网友C:
我的已经坏掉扔了,海鲜都比这个好使,跟风上车浪费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已经坏掉扔了,海鲜都比这个好使,跟风上车浪费钱啊

你的海鲜电池可还好?我的那个连续用,也就能坚持5分钟上下了,不过不说电池的话,主机倒也确实受用,至今好像至少三年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海鲜电池可还好?我的那个连续用,也就能坚持5分钟上下了,不过不说电池的话,主机倒也确实受用,至 ...

我的海鲜已经扔了,碳刷打火

网友:
外接个电源一试就知道了,搞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