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巧用超级电容测量断路器好坏并拆解一批旧断路器

楼主(2021-11-29):
最近把家里的断路器都换新了。买的二手房,直接入住没重新装修,整个电路都没动过,到现在这些断路器已经20年了,从来也没保护过,除了一个天正的漏报总开关和一个的德力西的热水器开关能正常扳动,其它用的都是天正的断路器,都要很费解才能扳动。
买了一批新的德力西的断路器,换之前保险起见还是测测好坏。
开始用可调电源测结果什么反应都没有,网上一查发现需要10倍电流才能秒断,那就是100A啊!正好有两节超级电容,用它来释放大电流不是正好?

搭好电路,电容充电到5V(C16建议2.5V大概2秒内保护,C32建议4V)

一个火花同时啪的一声,果然秒断,新的断路器测完都OK

大电流电火花的威力,别用手直接去接铝片,会烫手的。

装好新断路器,旧的拆下来,干脆也测测看到底还能不能保护。
旧的断路器测完,天正C32总漏保(漏保部分已拆掉)还能正常跳闸,其它的虽然不能自动跳闸,但是内部电路基本还是断开了,只有一个10A的死活不断开,这个很坑。

拆开看看

4个铆钉干掉后完整拆下

死亡原因-生锈

其它的一样,都是一个原因导致的的

主电路,接线柱触点是铜的(现在都是铁的),算比较扎实,线圈全铜的。

分析结论:虽然用料还比较扎实,但关键转轴用的是镀铬钢丝,活动部件,容易磨损生锈导致机械失效(相同环境其它镀锌组件如接线等未生锈,镀铬弹簧也未生锈),不知现在的天正断路器有没有改进。

补充增加超级电容不同电压保护时间测试:
测试德力西新的C16断路器, 用旧天正C32做开关控制,这样就没有电火花了。

1.8V 8秒保护

2V 5秒保护

2.2V 3秒保护

2.5V 2秒保护

结论:C16推荐充电到2.5V测试。

增加德力西新断路器拆解:
新的德力西用铝铆钉固定 ,容易拆

用尖嘴钳破坏铆钉帽,完整拆开

铜几乎都不见了,但是关键部件都是不锈材料
主轴是塑料壳结整体构加铆钉固定,其它轴是不锈钢的,肯定不会像前面的老天正那样生锈。

线圈纯铝的,接线柱连接点是铁还是镍合金的反正磁铁吸,接线柱和灭弧器大家早都是镀锌铁件了
灭弧器连接器是镀铜铁片。

只有这地方是铜的,连接线纯铜,触点是铜合金镀了一层什么金属。
线圈连接铁合金

前后经过20多次大电流测试,触点有一点痕迹了。
总体还凑合吧,毕竟是比较成熟的东西了。

网友:
不错,满满的经验

网友A:
一年也开关不了几次,怎么会磨损?

网友B:
为什么我见到的德力西断路器是红色牌子的

网友:
低压大电流,想法很好

网友:
这玩意正泰是国产天花板,有钱就上施耐德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喷点除锈剂和润滑剂就能修好?

网友:
我是觉得全新的不用测试,直接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D:
超级电容没有,普通电容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做到

网友E:
看这焊点是不是可以D一个点焊机了

网友:
直流断路器的灭弧方式是不一样的,交流断路器少在直流上做短路测试

网友F:
这么试验,触点就烧蚀了。
交流断路器的灭弧做的和直流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也开关不了几次,怎么会磨损?

我也很奇怪,但相同材料的弹簧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见到的德力西断路器是红色牌子的

我买的德力西也是红的,拆的是天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级电容没有,普通电容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做到

不行,普通电容大电流几次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试验,触点就烧蚀了。
交流断路器的灭弧做的和直流的不一样。

新的就测一下,而且线路中的电感量极小,感应电压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喷点除锈剂和润滑剂就能修好?

没这意思。
除锈后还是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焊点是不是可以D一个点焊机了

超级电容买来就是为了做点焊机,结果吃灰两年了,终于用了一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就测一下,而且线路中的电感量极小,感应电压不会太高

不是感应电压的问题,直流断路器因为没有过零点所以触点分断的时候需要更复杂的灭弧设计,否则电弧持续时间会比50Hz的过零时间持续更长。

。。。法拉电容的短路的电流应该远远大于100A了。。。对触点的损伤的比较大的。

网友:
哈哈,想法不错,但这算破坏性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