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主控掉ce问题收集

楼主(2021-11-29):
如标题所言,本帖意在收集慧荣主控及各种其他主控的掉ce问题作个汇总
先说楼主自己的情况,我并不是发烧友,平生也就接触过不过10块盘,其中坏的是寨厂标配慧荣2246xt 2258xt ,其中金胜维2246xt似乎是被供电击穿,颗粒是东芝emlc,表面能见到点状小洞,查看ce表ch2通道坏了一个还是两个通道,id变了,无法开卡,然后是2258xt的金速512g,颗粒intel 3dmlc 黑片,莫名其妙变得极其卡顿,但作为系统盘未见明显故障,除两三个文件外可正常读取,开卡即发现一个ce直接没了,变成ff,重开卡少了40g左右,坏块显示12,求大佬答疑,莫名其妙为何会掉ce,若是坏块过多ce也该在吧,同一个颗粒别的ce好好的这个ce直接无了这合理吗

网友A:
个人遇到的缺CE的情况
1、颗粒本身体质问题。坏的彻底的,直接某个坏ce不显;或者缺某条dat信号,ID会乱码;甚至还有一些时隐时现的,基本也是GG了。
2、颗粒虚焊。也会出现不显示或ID乱码的情况。
3、主控物理损坏。遇到过主控有问题的,某个通道的ce不显示。
4、主控虚焊。像46en,58H这种脚位多的主控,在受外力或时间长了产生氧化之后,四个角容易虚焊,虚焊后也会导致ce不全或乱码。拆下主控后,会发现个别焊盘有明显的脱锡的现象,上锡重植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遇到的缺CE的情况
1、颗粒本身体质问题。坏的彻底的,直接某个坏ce不显;或者缺某条dat信号,ID会乱码 ...

谢答,照理说同一个颗粒体质差异应该不会太大吧,磨损真的会导致掉ce嘛?比如说扫坏块,结果坏块数没多少,ce却没了一个

网友B:
肾虚-或者寿命挂了 就会有CE异常 加焊或者屏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肾虚-或者寿命挂了 就会有CE异常 加焊或者屏蔽就好

一个ce单元数都是G起步,不同ce磨损能差出这个数量级吗,感觉不太可信

网友C:
坏块增多会掉盘,主控flash挤压到也会掉盘,这种问题我天天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答,照理说同一个颗粒体质差异应该不会太大吧,磨损真的会导致掉ce嘛?比如说扫坏块,结果坏块数没多少 ...

不一定,每个ce都控制不同的die,die质量有好有次,如果扫坏块把die扫坏了,那说明die本身不行。

一个壮小伙,你打他几拳他都没事;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头,你轻轻动他一下,他可能就倒地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块增多会掉盘,主控flash挤压到也会掉盘,这种问题我天天修

不是掉盘,盘没掉,掉速了,卡得不行,重开卡发现12个ce少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