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的TYPE-C充电器和手机充电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29):
虽然是TYPE-C接口,但是用笔记本的充电器接上TYPE-C转USB 3.1的转接头再插上手机充电线就不能充电,笔记本充电器又可以充手机,是TYPE-C插头上有识别芯片么?但TYPE-C转USB 3.1所有的线都是直通的,为什么也充不了?手机充电线是USB2.0的,是否要用3.0的线才可以充?

网友A:
反正我手机65W充电器,可以给笔记本充电。

线就是一般的双头C口,具体数据线是几根,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手机65W充电器,可以给笔记本充电。

线就是一般的双头C口,具体数据线是几根,我也不知道。 ...

双头C一般都是充电的吧,现在大部分都是A2C的。

网友:
没有Emark芯片?

楼主:
线路是直通的,和芯片没关系吧,只是普通TYPE-C是4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的充电器接上TYPE-C转USB 3.1的转接头再插上手机充电线就不能充电5V1A都没有吗

网友B:
普通TYPE-C是4线vcc gnd c+ c-,但笔记本的t-c充电器只有3根线 vcc gnd和cc总线

网友:
估计你那个转换头,没有接type-c的CC1,CC2。这个用来识别的

网友:
反正我用笔记本电源直接插手机充电正常,不用什么转接头。

网友:
如果笔记本电源是USB-C输出,那多半是可以直接接到USBC的手机上充电的,比如联想/苹果的USBC充电器

不能给手机充电,感觉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C:
type-c和普通的a口usb 3.0不一样,里面多了几根线,少了这几根线就没法识别emarker了,应该是这个原因。
估计你需要的是一根type-c的延长线,亲测可用

网友:
c to c需要两个cc脚接下拉电阻来识别从的身份。。。。

网友:
估计是手机充电线的问题吧,Type-c貌似就是USB3.1接口的一种,Type-a、Type-b和Typ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TYPE-C是4线vcc gnd c+ c-,但笔记本的t-c充电器只有3根线 vcc gnd和cc总线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谢谢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ype-c和普通的a口usb 3.0不一样,里面多了几根线,少了这几根线就没法识别emarker了,应该是这个原因。
估 ...

谢谢分享,有机会试试。

网友D(2022-01-07):
引用 网友C:
type-c和普通的a口usb 3.0不一样,里面多了几根线,少了这几根线就没法识别emarker了,应该是这个原因。
估 ...

请问你说的type-c的延长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说的type-c的延长线是什么样的

绿联 Type-C延长线公对母口 USB-C3.1gen2数据线扩展坞拓展硬盘加长转接 适用任天堂苹果电脑PD100W充电 1米
https://item.jd.com/100018514736.html  不知道链接会不会被夹

网友:
充电器倒没啥,协议一般都支持,主要是随搭的线不一样!

网友(2022-04-04):
笔记本的c口 充电可以直接给c口的手机充电的。得看协议。。有5v 9v输出的电源适配器就可以直冲。但是不会是60w快充,感觉也就是普通快充

网友:
问题出在转换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