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 A8 6410能玩得了街霸4么

楼主(2021-11-29):
最近打算装个下载机,但偶尔也想用来玩些配置要求不高的游戏,比如街霸4。看中了AMD的A8 6410这款集成CPU的工控主板,但不知道性能怎样,能不能玩得了街霸4,麻烦知道的老铁们能回复下,非常感谢!!

网友:
用模拟器玩2D游戏没问题

网友A:
街霸4要求配置不是很高,应该可以玩。

网友B:
我用过这个u,主频很低,这个确切的讲,不属于pc领域,也不是用来玩游戏的。一般用在工控机、瘦客户机这样的。当然也会有垃圾品牌机忽悠小白,推出这种产品。这个u的性能比j1900强一些,比i5二代把频率锁定到1.6gHz还慢,也就那样了。我曾用它试着玩10几年前的大型3d网游,还能多开。
这u有个缺点,自带的散热能力不足,夏天满载会上70度,会触发自动降频,而且几乎无法改装散热。

网友:
硬件太老了,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C:
能玩的,我当年用巴顿2500默频都能跑模拟器的街霸,飞车。不过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大,QQ那时候也才几MB。就怕现在的模拟器要求高,运行卡顿。

网友D:
完全没问题,我A4-3300一样能玩。

网友E:
这个u的板多少钱?a8-7500是apu的分水岭,再高就直接上2200g,低了没用,而且apu套装不论新旧价格太贵了

网友F:
SF4是2009的PC游戏非模拟器,最低显卡6600gt,推荐8600gt
你的U集显是R5,大致相当于8600,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这个u,主频很低,这个确切的讲,不属于pc领域,也不是用来玩游戏的。一般用在工控机、瘦客户机这样 ...

你好,难道不可以自己加装大一些的散热风扇么??或者更换一些有铜底的散热器,如果散热器安装的孔距不对,可以用一些水冷钢压条来自己固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SF4是2009的PC游戏非模拟器,最低显卡6600gt,推荐8600gt
你的U集显是R5,大致相当于8600,可以玩 ...

谢谢老铁的回复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问题,我A4-3300一样能玩。

感谢老铁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玩的,我当年用巴顿2500默频都能跑模拟器的街霸,飞车。不过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大,QQ那时候也才几MB ...

谢谢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u的板多少钱?a8-7500是apu的分水岭,再高就直接上2200g,低了没用,而且apu套装不论新旧价格太贵了 ...

闲鱼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街霸4要求配置不是很高,应该可以玩。

谢谢老铁的回复!

网友:
现在涨价太多了。我现在用的就是闲鱼收的,A10-7800加主板,8G内存,带散热才330。现在改了个水冷,CPU温度显示只有几度而已(肯定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