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立烁的小风扇 经常开不起来是什么坏了

楼主(2021-11-29):
小风扇,经常开不了机,扣一下电池又能开机,开机后低档中档能运行,切换到高档位就停机了,什么零件损坏的概率大点,有高手知道吗?

换个电池目前能用了

网友:
电池废了,内阻大,带不动

网友:
换电池,数码之家的兄弟,难道还缺18650?????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接可调电源试试,如果高档正常的话,电池就是不行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经常是电源键要按两三次才能开机,看来是通病。

网友:
我的这款立烁 是取下电池后,按一次开关,装上电池后会是一档自动启动,没装着电池按两次开关的话,装上电池就是二档自动启动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直接开不起,按一下转一下就停 怎么连接接电开机 不要那个调速了

网友:
这风扇线路板居然这么多元件,都排满板子了

网友A:
第一次见到小风扇上的板子上有这么多器件的
CD4017用在这里干啥呢

网友:
这个立烁就是抄袭共田小风扇外形和内部电路板了,质量却是一直模仿失败的例子了。

网友:
外观看起不少材料

网友:
感觉是电池不行了,功率一大就带不动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我的芭蕉共田F95早期版也像楼主挑电池,第1档最大风,内阻大点电池带不动。后期F95和F928s改成第1档最小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小风扇上的板子上有这么多器件的
CD4017用在这里干啥呢

应该是档位切换,无单片机纯数模电路的方案

网友:
这个说不准哪都有可能,首先换电池,加焊个原件各脚最麻烦的就是芯片软故障带栽变差

网友:
如果换电池还不行的话,可以测一下接风扇红黑线两侧的贴片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第一次看到没用单片机控制的小风扇,这应该不难修,都是分立元件

网友:
这2个电容有点可疑,换普通电解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