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Y450笔记本,原本是进系统关机,330电容换成337电容,开机掉电成功修复.

楼主(2021-11-29):
如题,同事的Y450,原本故障是进系统就自动关机,风扇也清灰了,硅脂也重上了.装上鲁大师,还未运行就自动关机了.有的说是显卡供电的330电容坏了.于是X宝淘了几只,结果发来的是337,感觉应该都是330UF的,于是把CPU供电2只,显卡供电3只,以及供电小板上2只330电容全换成了新购回的337电容。可是换后却不能正常开机了,开一下就掉电,再开再掉,没法向同事交待了,特在此求助修本本的高手帮忙看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还是我把哪里碰坏了?

黑色的330是原机的,黄色的337是我后换上的。

网友:
拆机主板,整个换掉

网友:
电容的安装方向有没有反的呢?

网友:
楼上应该说对了,就是看着正负极安装有点不对眼

楼主:
那个黄色的电容,带横线的应该是正极吧?

网友A:
这种电容会失容么?

网友:
网购电容质量不好保证……。另外Y450前几个月处理的120一台(硬盘拆了),不行买块主板换上算了。

网友:
黄鱼买块主板算了,这种电容好像很少失容

网友B:
钽电容 有标记的是正极

网友:
开机掉电,是电容的问题,你确定没焊错吗?

网友:
帮同事修电脑本来手贱

网友:
故障没确认就直接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 有标记的是正极

感谢回复,看来我焊接的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会失容么?

部分老本本的大电容的确是会出毛病,是通报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部分老本本的大电容的确是会出毛病,是通报病……

那是NEC通病大电容吧。

网友:
cpu电容还是换回去吧,这机子通病是显卡供电小板上的电容和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你这一上手直接按通病处理,也不测一下换下来的电容有没问题,没准不是你看的那一种通病。

网友:
不要帮普通朋友、同事修电脑!
不要帮普通朋友、同事修电脑!
不要帮普通朋友、同事修电脑!

我之前也是帮同事装系统,好心建议升级固态,等到拆机装固态,转轴螺柱断了…
紧赶慢赶买了手钻、钻头和长螺丝,钻了孔用长螺丝装好了。
这期间同事问起都含糊其辞,难受。
就是联想的y430p。

网友:
这种电容有极性,看看有没有装反

网友:
不测下原来的容量吗,如果还是300多uf就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