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的存电升压后为超级电容充电的起动电源

楼主(2021-11-29):
看到一款叫AUTOWIT的启动电源,是超级电容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不需要提前充电,在发不起车的时候,利用电瓶的存电(不在乎存电多少)升压后为超级电容充电,当达到起动电量后起动汽车。
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利用充电宝的5V 电压为其充电,达到起动的目的,当然这时的充电时间会比较长,这种功能在无人救援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实用的。
不知坛里的高手们能否设计出这样的电路来,大家一起DIY起来。毕竟AUTOWIT的价格高达600元。

网友:
这个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主要原理是利用了超级电容低内阻可以大电流放电的特性,就是缓冲快放。个人感觉600元贵了。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主要的成本是法拉电容和供电线路

网友:
如果考虑极端情况,我是加了手摇发电机,但手摇充电很慢,很费劲。

网友:
你的想法太简单了,你的启动电源和电池怎么连接
汽车发动之后,你的启动电源还要能给电池充电的
不然用发动机直接给亏电的电池充电可能会导致车辆熄火

网友:
你在视频网站搜索一下,已经有人做过了,但是体积上没啥优势,AUTOWIT这个我咬咬牙买了,但是说实在话,这类东西真的省心,毕竟这个不是要经常用的东西,如果是要做到它这样子的话,成本也不会低。

网友:
如果电瓶只是浮电,内阻高(空载电压11V上下),直接将超级电容(容量大于100F)并联上去充电,十几分钟后就能启动发动机了。

网友A: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为电容提供相对等的能量才行,手机充电宝,有那么多电量吗?

网友:
看了下,原理并不复杂,但是要做成这个样子的话,没个两三百块也做不出来,600稍微是贵了点,个人感觉400左右比较合适
话说我这电瓶用了快4年了,正在考虑要不要入手一个

网友:
一个大功率升压限流电路,6个法拉电容,成本没多钱

网友:
电瓶真的放空了,再升压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为电容提供相对等的能量才行,手机充电宝,有那么多电量吗? ...

有是有就是可能要充半小时。。。

网友:
电瓶过放了,再过放的话,容易坏

网友(2022-02-04):
引用 网友A: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为电容提供相对等的能量才行,手机充电宝,有那么多电量吗? ...

这个不适应能量守恒定律,打不着是因为蓄电池电阻太大不能大电流,只要有12v并500f超级电容充电到11v以上就能启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