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电瓶存电为电容充电来启动汽车

楼主(2021-11-29):
看到一款叫AUTOWIT的启动电源,是超级电容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不需要提前充电,在发不起车的时候,利用电瓶的存电(不在乎存电多少)升压后为超级电容充电,当达到起动电量后起动汽车。
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利用充电宝的5V 电压为其充电,达到起动的目的,当然这时的充电时间会比较长,这种功能在无人救援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实用的。
不知坛里的高手们能否设计出这样的电路来,大家一起DIY起来。毕竟AUTOWIT的价格高达600元。

网友A:
拆机超级电容3000F的10块钱一个,用6个,均衡板十几块钱,再加上升降压电路板就可以了。

网友:
四个空电容要用了挂电瓶过会用,充电宝就算了,14v100a的能量啊

网友:
偶尔用用下,均衡都不用。4-5个2.7v的一串就行。就是体积大。我带条过江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机超级电容3000F的10块钱一个,用6个,均衡板十几块钱,再加上升降压电路板就可以了。 ...

哪里有10块钱一个的3000F电容?

网友:
主要是这东西一年到头用不到一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10块钱一个的3000F电容?

之前搞点焊机,买过9块的,咸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10块钱一个的3000F电容?

咸鱼很多,不过都是二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搞点焊机,买过9块的,咸鱼

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了!

网友:
我觉得未来汽车不是用汽油了,用核能,现在核能电池不断有新突破,核辐射通过特殊的纳米材料层直接转为电能,有点象太阳能板发电原理。
一个铅笔大小的铀棒能够给汽车发电90年。

网友:
我买了三个电容,四十块钱吧,弄个稳压限流模块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了!

1年前。

现在也还有很多卖的,6个串联七八十块

网友C:
超级电容器好的漏电很小,放个1-2年都不掉太多

我认为简单这样串联:
启动电机--电机继电器--超级电容器---肖特基二极管并联阵列--电瓶,就可以提供1次电瓶亏电仍可打火的机会。
如果非要可以升压充电,无非在电瓶和超级电容之间再加个通用的升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器好的漏电很小,放个1-2年都不掉太多

我认为简单这样串联:

超级电容没电的情况下相当于短路,充电电流会很大的,充电需要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级电容没电的情况下相当于短路,充电电流会很大的,充电需要限流

是的,第一次安装要先充好电了,后面就不用控制了。这样简单可靠,最大的风险就是肖特基管的质量

网友:
10几元的超级电容6个,配一个升带恒流的压板,要不了多少钱。3000F的超级电容单只也不到2.3安时的容量,即使铅酸电瓶不能启动了,升压充电容足够了。

网友:
不用升压,只要原车电瓶高于12v能把超级电容充到11v就能打着车

网友:
直接买个应急启动电源不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10块钱一个的3000F电容?

我去年买了一组18个,不带外壳,加上运费好像也才14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买了一组18个,不带外壳,加上运费好像也才140左右

今年3月份入手6个,每个50元。现在每个90-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