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TEYI声光控LED灯拆解,修好又是一条好汉,虽然缺个眼珠

楼主(2021-11-29):
这灯是孩子在楼道里捡的,估计是坏后换新后扔掉的

TEYI声光控模组

透镜和灯板没螺丝固定

驱动被活生生拔掉了

发现一颗黑心灯珠

是铝基板的

再看驱动

背面

4.7u高压电容腿被扯断了

常见的MB10贴片桥

电感

既然声光控,驻极体话筒和硫化镉光敏电阻少不了

控制IC:LIS9452U

芯片简介:
LIS9452U 是专用于声光控灯的芯片,集声控、光控、延时自动控制技术为一体,通过外围简单的声音感应元件和光感元件,即可实现声光控灯功能。白天光线较强时,受光控自锁,有声响也不通电开灯;当傍晚环境光线变暗后,自动进入待机检测声音状态,检测到声音信号时LED亮灯,延时约20秒后LED灯自动关灭。

输入电压:176Vac~264Vac
输出电压:81Vdc
输出电流:100mA

1、LED恒流控制芯片和声光信号检测芯片单片集成,在通用的BUCK恒流驱动基础上只增加了必要的声光信号感应器件,
降低声光控系统应用方案成本。
2、初次上电提供80mS的自检时间,自检过后系统进入声光控检测状态。
3、CDS端检测环境光,作为使能端,MIC端用于检测声音信号。在纯声控应用中,去掉光敏器件(CDS端悬空)即可实现。
4、当输出LED被点亮后的持续阶段,LIS9452U芯片处于光信号、声音信号屏蔽状态,可以有效地避免自身LED灯管对光敏器件的影响,光敏器件的安装位置无特殊要求。

典型应用电路

楼下修复

楼主:
偶占的2楼呢?更新怎么也不见了!只能重新编辑了

测试发现灯珠是单芯的

手上没有2835的灯珠,就直接短路了

懒得用维修电源,直接上220V
有台灯时这灯板不亮

还好没炸鸡
熄灯状态的待机功耗比较小

关台灯后,声控有效,亮灯了

整灯功率3.8W

貌似延迟时间到后,灯珠还微亮

扣上透镜的样子
那个眼珠瞎了

最后找螺丝和灯板常用磁铁装上

虽说不是完美修复,但功能恢复,又是一条好汉了。装那里用偶还没想好

网友A:
你的二楼被某房地产公司占了。

网友B:
这孩子不错,以后有坛友的潜质

楼主:
不行,这是偶先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占的2楼呢?更新怎么也不见了!只能重新编辑了

测试发现灯珠是单芯的

你的2楼被抢了

网友:
最后补上一颗灯珠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孩子不错,以后有坛友的潜质

孩子经常捡电路板怎么办?打一顿就好了!
如果一顿不行,就再加一顿!
我宁可少一个坛友,也不希望这世界上再多一个垃圾佬

网友C:
为啥关台灯后就能工作了
一般关灯之后LED还能亮的话多半是LN接反了

网友:
哪个人那么狠心把驱动活生生拔掉,太可恶了。

网友:
其实短接灯珠是最便利的方法,反正是恒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二楼被某房地产公司占了。

本来是偶先占好2楼的,编辑后整楼不翼而飞,非常诡异!

网友:
看来都是专用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关台灯后就能工作了
一般关灯之后LED还能亮的话多半是LN接反了

声光控。有光敏电阻。

网友:
垃圾了,赶快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占的2楼呢?更新怎么也不见了!只能重新编辑了

测试发现灯珠是单芯的

非隔离恒流源,延迟时间到后,灯珠还微亮,可以尝试更换一下火零线,估计待机功率还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孩子不错,以后有坛友的潜质

木有潜质,他对电子没兴趣,偶断档了

楼主:
偶先占了的,但论坛抽筋给抽走了

网友:
声光控恒流驱动,IC集成度很高

“偶还没想好” 当然是放楼道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