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哈喽凯蒂猫风扇改4056简单充电问题多多

楼主(2021-11-29):
『X折腾』哈喽凯蒂猫风扇改4056简单充电问题多多
接了一单很坑的订单。同事的,说是不转了。一看充电口很坑,5V小DC口子,后面直接弄了个4056的充电板,后面充不进去?直接接在电池上,又说充不进去电。现在入冬了,也用不到了,哈哈哈。

屁股上有个电池仓,上面是类似于手电的开关,分两档风速

坑货鸡肋充电口

打开电池仓,电池都亏电挂了

电池仓内还有两个螺丝

比较简单的电路板

直接将充电口换成4056充电小板

试试充电效果

哥俩好固定

完美,安卓线不会卡

充电亮灯也很好看

充满电还人

结果没几天告诉我充不进去,真是怪异了
拆开直接把充电线接在电池上,不通过板子

顺便换了一个电池

通过测试我这边可以正常使用

充满还人

结果半个月告诉我又不行了。。搞不懂了,哈哈哈。
入冬了,也不折腾了。

网友A:
让我说,对方如果不是美女,这波操作很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我说,对方如果不是美女,这波操作很亏…

有东西折腾就不亏

网友:
就那破电机也值得折腾?

网友:
充电模块本来就发热巨大,尤其是黑蜈蚣,不能作为长时间充电,否则会自我损坏,短时间充电又不够,这就是他几毛钱的原因,一般这个东西要处理好散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并联加大电流充电,所以焊接位不要扣掉了

网友B:
给我就不破坏外观,利用原DC口引线到4056板上

网友:
负极好像搞错了,这种4056充电板,用带保护的充电板就简单多了,把原电池仓上的线拆下,接到OUT+-上面,DC+-接到电池仓,喂电池充电,简单明了

网友C:
其实我感觉原来的电路并没有啥问题,就是经常性的充不满又过放电导致电池损坏了,这玩意原本的电路估计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
这个季节吹着暖气开电扇么?
电池过放可以用可调电源直接怼抢救试试。

网友:
我也是服了,原来耐用的DC口,给改成了micro USB,还赶不上原来的充电口,楼主修好没测待机电流吗? 感觉是有东西漏电

网友:
赶紧让他买个新的吧,这个季节又用不到怎么还让他搞坏了

网友:
顺便把电机也换了,或者等电刷快不行后,买共田F95无刷款。

网友:
这活不好干

网友:
一点剧情也没有,差评

网友:
这种卡通风扇光是外形吸引了,里面一般都是不好电路板+有刷马达比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就不破坏外观,利用原DC口引线到4056板上

那你又要准备一条DC线,而且这DC线哪弄?还不如安卓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感觉原来的电路并没有啥问题,就是经常性的充不满又过放电导致电池损坏了,这玩意原本的电路估计有漏 ...

不太像漏电的问题,当时只试了没电后充电,倒是忘记测漏电了哈哈哈。

网友:
有可能是线的问题,这种线不耐用。换个typec的接头看看。

网友:
真能整啊,这工夫都比这玩意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