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小金果更换 欧致 欧睿9管控制器,结果速度还是只能到27码

楼主(2021-11-29):
我是车是雅迪小金果,原来车子是限速的实在是太慢了估计是6管的,看了很多介绍换控制器能提速,买了个9管雅迪原装控制器。结果速度还是只有27码。插头都是对的上,左右功能也能正常使用。第一张图是原车,第二张是淘宝买的控制器。

网友:
看看你电机是多大功率的。电机功率是不是不行

网友A:
欧睿和欧致原转控制器也锁速度啊。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换它了。淘宝买了新的控制器48V23A,理论上跟欧睿原装电流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睿和欧致原转控制器也锁速度啊。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换它了。淘宝买了新的控制器48V23A,理论上跟欧睿原装电 ...

晕死,那肯定买的控制器,他没给我破解!果断退货!你是哪里吗的呀

网友(2022-03-09):
看限流,要28A,30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死,那肯定买的控制器,他没给我破解!果断退货!你是哪里吗的呀

才看到回复,我买的欧睿电动车,骑了3个月,最高速度就是28左右。看了解锁控制器也要50~80。干脆直接买了个新的控制换上了。目前最高速35左右,上下班够用了。就是夏天后轮电机明显发热。估计所谓的400w电机有点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看到回复,我买的欧睿电动车,骑了3个月,最高速度就是28左右。看了解锁控制器也要50~80。干脆直接买了 ...

你换了什么控制器,我上次换过一个速度是快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就坏了,赶紧退货。劲汇控制器,都反映质量不好。

网友:
想快可以换电摩,单换控制器效果不明显,超压+换大电流控制器才能明显提速

网友B:
蓝德的,自己可以写程序,也可以让商家写好发给你

网友C:
你不超压怎么都不可能很快的,48v极速也就30出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超压怎么都不可能很快的,48v极速也就30出头而已

那小牛为啥这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德的,自己可以写程序,也可以让商家写好发给你

还能自己写程序,这么厉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看到回复,我买的欧睿电动车,骑了3个月,最高速度就是28左右。看了解锁控制器也要50~80。干脆直接买了 ...

发我个链接,我去买个

网友(2022-07-05):
引用 楼主:
还能自己写程序,这么厉害呀

自己写程序?有啥秘笈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德的,自己可以写程序,也可以让商家写好发给你

这个控制器怎么样?淘宝上看到了,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也想换一个提提速,太慢了让人心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想换一个提提速,太慢了让人心急

我的新大洲也换了,现在能到35左右,上下班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了什么控制器,我上次换过一个速度是快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就坏了,赶紧退货。劲汇控制器,都反映质量 ...

我换的 元朗 450W 9管控制器,63块钱包邮。用到现在没啥问题。

网友(2022-08-05):
太高端不懂啊 啊 啊

网友:
我的经验是:
首先应该是确认电机是多少W的,如果是小于400W,就要换后轮电机(既然换了就直接上800W或以上电机),然后重新买控制器,最好跟商家沟通要提速有劲的控制器(有特制或定制版),最后就是换电池 最好是60V以上35A以上的锂电池(这个就看预算,量力而行了),单人骑行速度可以达到45至65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