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内阻仪测试香蕉头和音箱线的内阻好像不行啊

楼主(2021-11-29):
看下测试方法结果好像不行啊

网友A:
楼主认为电池内阻是18。21,线是13毫欧,这样加起来显示应该是18。22,理论上楼主是正确的!
不过任何仪表都有一个误差值,而对于数字式仪表来说,还有一个显示误差,比如楼主测量的电池内阻是18。21欧,实际值与这个显示值是有一定的误差的,通常5%就是普通精度了,达到1%甚至更高一些的就算是高精度的了,因此18。21欧,假设精度是1%的,则误差可能有0。18,所以从测量的角度2百毫欧的2都是可能不准确 的,后面的十位毫欧就更没有意义了,即使这个表的精度能达到0。1%,这个应该是实验室的精度了,楼主的表应该没有这样高的精度 。即使是0。1%,后面的1也是不准确的,特别是对于数字表来说,最后一位更是可能有1到N位的误差的,楼主可以看一下说明书,很多的数字仪表都会说显示的最后一位可能有一个字的误差甚至1-3个字的误差,就是说最后一位如果显示是5,如果是一个字的误差就是实际值可能是4,5,6,如果是三个字的误差,实际值可能就是2,3,4,5,6,7,8。
我家的电子称,号称能称到0。1g,但实际上只是显示到0。1克,最后一位是不准确的,我听有个生产商说过,现在的电子称为了让人感觉很准确,对数字进行了处理,后面的一位不跳了,很稳,实际上进行了过滤,但结果就是精度下降了。正常的数字表,我感觉最后一位会跳动才是正常的,不会跳肯定是进行了长时间常数的积分处理或者是类似的处理

网友:
有足够精度和分辨率的话内阻仪也能当毫欧计用

网友:
明显线头对线头的接触电阻比接了香蕉头的要低

网友:
我看着显示结果很正常啊?哪里不对?

网友B:
电池内阻18.21欧,你再串上个几毫欧,当然还是18.21欧。

网友:
如果与分别测的结果有差距,那应该是表的精度内的误差吧

网友C:
内阻仪出问题了,10块钱包邮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阻仪出问题了,10块钱包邮收了

我20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18.21欧,你再串上个几毫欧,当然还是18.21欧。

不对吧,线阻13毫欧,也就是0.013欧,电池18.21,加起来应该是18.22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吧,线阻13毫欧,也就是0.013欧,电池18.21,加起来应该是18.22才对啊,

上面说了,我感觉这是表的显示精度问题。

网友E:
你切换下量程试试,不要用Auto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切换下量程试试,不要用Auto档~

三种电线内阻

网友F:
内阻仪测试电池内阻更准确,因为内阻其测量原理与万用测电阻的原理不一样,所以内阻仪测有电源对象的阻值更准确,单独测电池内阻是测电源对象的阻值,把导线与电池连接起来还是电源对象的阻值,他可不会同时区分是一段导线加电池的阻值,所以不能笼统的把组合起来测量和分开测量值之和比较来判断是否准确。

网友:
这个电压显示很有意思啊 串了线还高了0.03V

网友:
我的电动车电池不行了,需要这个测测,可是这仪器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认为电池内阻是18。21,线是13毫欧,这样加起来显示应该是18。22,理论上楼主是正确的!
不过任何仪表 ...

科普帖,涨姿势了!

楼主(2024-02-04):
引用 网友F:
内阻仪测试电池内阻更准确,因为内阻其测量原理与万用测电阻的原理不一样,所以内阻仪测有电源对象的阻值更 ...

那用什么方式测试音箱喇叭线的内阻呢?

网友:
有的质量差的线材电阻率确实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