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五数码之家”买了一个三档DIY升压板,谁知道如何使用?

楼主(2021-11-29):
在“老五数码之家”买了一个三档DIY升压板,如下图所示,谁知道如何使用?
哪里接电池,哪里接输出?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不得看产品说明?高手读电路板

楼主:
卖家还没有回复呢,咱们论坛有不少这个卖家的用户,应该有人用过。

网友:
用表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插上电源线,拿起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找ic的手册,看电路不就好了,手持风扇的么

网友:
你买了吗?反过来电路板应该有标识

网友A:
盲猜,马克口肯定是输入没得跑,两个端子理论上一个电池一个输出。
所以就像楼上的建议那样,先给通上电,然后万用表量两个端子,有4.2到4.7V电压的就是电池,不放心的话,可以把拨动开关换换档,然后一直不变在5V以下的就是电池,至于剩下的那个,自然就是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马克口肯定是输入没得跑,两个端子理论上一个电池一个输出。
所以就像楼上的建议那样,先给通上电, ...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做的,找到了。挨着开关那个应该是接电池的,另一个是升压的,在一个挡位输出6.6V,另一个挡位8.75V。

网友:
这个还在卖啊!有坛友发过这个板子的帖,可以搜一下,它是用来做万用表电池升压的

网友:
俩电池串联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