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魅族m6 sp v8主板电台搜索效果不佳啥缘故

楼主(2021-11-29):
魅族m6这mp3的大名估计没几个人不知道的,这机从tp到sp都用的是三洋v24000的收音芯片,接收效果还勉勉强强过的去,但立体声分离度差,且容易受干扰,当年广为诟病。07年3月下旬,魅族把sp的主板升级到了v8(tp最高v6,当时已停产,sp初始主板v7),与v7的唯一区别就是收音芯片换成了飞利浦5760,灵敏度和清晰度一下子上去了,这个芯片在后来的超薄机m3 & m6sl/ts里也被广泛应用。可是,v8主板的m6sp自动搜索速度明显减慢,且遗漏严重,有些信号很好的频率,用超薄机可以搜到,tp最早的v3主板也可以搜到,v8主板却搜不到,搜索速度甚至不如tp,手动调谐才能找到。看过几台机的主板,超薄机的收音芯片外围电路很简单,v3-v7主板也还可以,v8的外围电路却非常复杂,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按理说同样的5760芯片,v8的自动搜索应该跟超薄机一样好才对,实际情况却是接收效果上去了,自动搜台却严重不行,而且音量1和2没声音,各位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晚上上主板图

网友A:
知道魅族m6的,孩子都上小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魅族m6的,孩子都上小学了。。。

上大学时候的这款 M6 miniplayer当时很火的,和女朋友当时500多买了一个,后来摔坏了背壳,去M族售后换个底部的钢壳收了150。。。

网友C:
换一条耳机试试,耳机线越普通越好,可能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大学时候的这款 M6 miniplayer当时很火的,和女朋友当时500多买了一个,后来摔坏了背壳,去M族售后换个 ...

150太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条耳机试试,耳机线越普通越好,可能会有改善

主板设计缺陷,跟耳机无关,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啊,就换一个压制的不锈钢底壳而已。。。不过没办法了,当时女友喜欢,还是咬着牙换了。

网友:
我有一个,换了电池以后就不开机了

网友D:
当年修MP3MP4的人,当年在我这儿修MP3MP4的孩子们都抱孩子了,可惜我这修MP3 的人现在还是单身。哎,天意如此,非人力不可违

网友E:
我就知道m8里有m6广告~

网友:
手上有个m6,当年是700还是多少钱买的,也是收音机基本搜不到台。

楼主:
上传三种主板的图片,红圈处为收音芯片,依次是,m3,m6sp v8,m6sp v7,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v8搜台效果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传三种主板的图片,红圈处为收音芯片,依次是,m3,m6sp v8,m6sp v7,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v8搜台效果差的 ...

收音芯片型号,m6sp v7为三洋v24000,m6sp v8和m3为飞利浦57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魅族m6的,孩子都上小学了。。。

我甚至还在上大一,第一台mp3就是我爸的m6

网友(2023-10-09):
引用 楼主:
收音芯片型号,m6sp v7为三洋v24000,m6sp v8和m3为飞利浦5760

v7的图纸好找,但v8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4-10-20):
引用 网友D:
当年修MP3MP4的人,当年在我这儿修MP3MP4的孩子们都抱孩子了,可惜我这修MP3 的人现在还是单身。哎,天意如 ...

呃!扎心了,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知道m8里有m6广告~

骑自行车载女友路过工地趴草地上看m6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大学时候的这款 M6 miniplayer当时很火的,和女朋友当时500多买了一个,后来摔坏了背壳,去M族售后换个 ...

当时USB坏了返厂,寄回来的外壳都成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