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制短焦投影机伸缩台

楼主(2021-11-29):
市售的投影机伸缩台最多伸缩20多公分。而且身材苗条,承载力不强,为此自己制作了一个。两段伸缩32公分承载力几十公斤没问题。

EPSON EB-590WT投影机

网友A:
这款机这么短焦啊?貌似1米距离都没有

网友:
动手能力强,工具多。

网友B:
还是吊装镜头不落灰比较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这么短焦啊?貌似1米距离都没有

超短焦,30厘米可投100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吊装镜头不落灰比较香。

吊装的那么大机器在上面不好看。

网友:
第一次看到为了安装投影仪把桌子给开口的  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算是激光电视了吧?

网友:
这电视柜,不好看。而且柜底的间距太小,不好清洁。倒不如直接落地更好。

网友:
工程量不小

网友C:
看完你的改造只想说两个字:厉害!
我是想做一个能自动升降,隐藏投影仪的桌子,我那个是长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你的改造只想说两个字:厉害!
我是想做一个能自动升降,隐藏投影仪的桌子,我那个是长焦。 ...

升降的和我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您好,我的土豪朋友

网友:
这个台子比机器贵吧

网友D(2022-04-08):
这伸缩台的成本也太高了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伸缩台的成本也太高了 吧

成本比市售成品稍便宜,关键是市售成品不适合我,市售成品一般电视柜要做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伸缩台的成本也太高了 吧

成本比市售成品稍微便宜一些,市售成品不适合我,最多能伸缩30公分吧,我这个分两层伸缩,伸缩距离可调,最多能伸缩35公分。这样电视柜可以做得窄一些。

网友:
电视墙加幕布感觉很别扭,我是直接电视墙贴投影专用的壁纸,比加框架幕布好看多了。

网友E:
学习了
不过感觉台子比机器贵,成本有些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不过感觉台子比机器贵,成本有些高了

台子1000+的样子,主要是适合自己,不然我也不花这么大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