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60元入手的胜利万用表VC9807

楼主(2021-11-29):
拆解60元入手的胜利万用表VC9807

网友:
挺老的机器了

网友:
现在的表都是一堆贴片就完事了,以前的老表看着元件真多。

网友A:
又是一个转盘干磨的,那个铜皮都快磨穿了,会不会是,时不时的接触不良才卖了? 最好上点润滑的上去,不腐蚀塑料和金属的那种

网友:
老表一般是7106,7107芯片,可调太多容易失调不准

网友:
家电论坛收的?

网友:
不会有20年了吧?

网友:
没有牛屎,差评

网友:
有年头的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转盘干磨的,那个铜皮都快磨穿了,会不会是,时不时的接触不良才卖了? 最好上点润滑的上去,不腐蚀 ...

刚入手的,还没用 。打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转盘干磨的,那个铜皮都快磨穿了,会不会是,时不时的接触不良才卖了? 最好上点润滑的上去,不腐蚀 ...

我有三个旋钮万用表,都是触点磨损,半年后从缺档变成无法测量,最好用TTC鼠标滚轮编码器模块,出现问题换编码器修复,无需重做电路板。

网友B:
为啥要花钱买老表?

网友:
咸鱼看来都没什么好货捡漏了,很久没在那里买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转盘干磨的,那个铜皮都快磨穿了,会不会是,时不时的接触不良才卖了? 最好上点润滑的上去,不腐蚀 ...

对对对机械表到手都是轴加黄油,压片触面全部摸机油非常耐用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老表就不好吗?看响应速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对对机械表到手都是轴加黄油,压片触面全部摸机油非常耐用

别乱加东西,加错了会起反作用,导致塑料老化变脆

网友:
居然不是9807A+的,而只有9807,而且好象不是美信的7129芯片,然后拨盘片的位置和我的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花钱买老表?

 古董、文物,收藏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