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教显示器问题

楼主(2021-11-29):
一台老显示器,一开机背光只闪一下就灭了,而且光线很暗,如何确定是背光电源问题,还是背光板的问题?显示器电源是集成在屏幕里面的那种

网友A:
不知你这个是LED的还是CCFL的,一般CCFL的都用代用灯管测试下,LED测量电压就可以。

网友:
背光没工作。打开看看呗!

网友B:
这就是典型的背光灯管坏了,然后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这个是LED的还是CCFL的,一般CCFL的都用代用灯管测试下,LED测量电压就可以。 ...

不是灯管的,应该是高压板那种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典型的背光灯管坏了,然后保护了

这种应该是高压背光吧,里面有两根粉红色的线,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应该是高压背光吧,里面有两根粉红色的线,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拆屏!换灯管,如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屏!换灯管,如此而已

哦,好吧,谢谢非常感谢,我立刻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