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秋商城HQ-891万用表到手就拆

楼主(2021-11-29):
看坛友说有1元包邮数字表,立马注册但发现现在要9.9元了算了开撸2个,到货一个了,顺丰包邮,包装不错,马上开拆,发现就那样吧,精准度在外打工没条件就不能测试了,能打赏的打个赏吧

网友:
一般使用还是满没问题,我一般维修都是用的便宜货,好的表都是压箱底,又不修卫星导弹,这样表应能胜任,我也整了一个,还没发货

网友A:
9.9就算了,1块钱可以玩玩。

网友B:
看来测三极管的哪里都是空的

网友:
华秋商城现在显示是27元。

网友:
型号升级891了,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Vref电位器变大了啊,之前是贴片的小电位器

网友:
9.9一个也算低价了,不错

网友:
还以为你把华秋商城给拆了

网友:
拍得很清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测三极管的哪里都是空的

的确是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9就算了,1块钱可以玩玩。

新用户是1元

网友:
这样还能测得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空的

楼主,你看一看外壳的设计,这是把PCB当成测试座了

网友:
电容档能改成2000uf就好了 ,200uf不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用户是1元

新用户9.9

网友D:
我测试了一下18650电池,测出4.3V就离谱

网友:
楼主这牛屎圆润啊

网友:
电路板另一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了一下18650电池,测出4.3V就离谱

充电电路有问题吧,直接过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