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声光控灯头电路板与伪光控小夜灯组成真正声光控小夜灯

楼主(2021-11-29):
买了9.9三个的光控小夜灯,光控采用三极管短路的方式控制,亮不亮都耗电。用T9测试不亮时竟然达0.75瓦,电流3mA,亮灯时0.6瓦,电流2mA。看到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785-1-1.html拆开的国际电工声光控灯头,看着里面的电路做工不错,就想着用它的电路板控制小夜灯,在天猫用红包买了两个,0.73两个包邮。该灯头采用KU5590专用声光控芯片,待机实测耗电0.01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说干就干,先焊下来小夜灯电路板,拆掉三极管、330欧电阻,划断光敏电阻与+v相联铜箔,V+对地焊上一个36K电阻分压(不分压的话,LED会微微发亮,况且,我也不想太亮)待用。然后,把灯头电路板拆下来,去掉光敏电阻,把麦克风调整方向焊接好(开始用软线连接,太长了有干扰,接了一点硬线,直接焊到线路板上),原光敏电阻焊盘用软线连接到小夜灯光敏电阻。再把原接口部分挫两个槽,焊到小夜灯原插头上面,两个灯头螺丝处,焊接两根线到小夜灯~220接口。适当调整光敏电阻引线高度,并把小夜灯上盖,套光敏电阻的空心圆柱切掉一部分。在两个线路板之间,用一块厚6毫米的橡胶块钻3毫米的孔,用螺丝贯通拧紧。至此,一个平时耗电0.01瓦,触发后亮灯耗电0.6瓦,亮40~60秒关闭的小夜灯完成了!

网友A:
你好像就是我给你推荐那位

网友:
这电路省到极致了,佩服。
串个几分钱的的几十nf cbb电容,电阻改成1k,加个电容,效率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就是我给你推荐那位

是我,谢谢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