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要写作业不想用台灯,补充光源应该多大的

楼主(2021-11-29):
家里有一个圆形的节能灯,小孩要写作业,不想用台灯,就想装一个色温4000的led做补充光源,我准备了了7瓦和12瓦,不知道哪个合适,是装在天花上面的。

网友:
太小了 70瓦

网友:
两个都小了,要选大点的。

网友:
这么高,得多装几个,要不有黑影

网友:
12W的装8-12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不论多少瓦,要保证孩子桌面的作业区域照度达到300-1500lux,同时要保证房间背景不能太暗
在手机上装个照度计软件就能测

网友:
用照度计测一下,或者手机照度计app也可以凑合用一下,桌面平均照度不低于600lux,重点部位800lux左右。
你用12w的补充安在天花板,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
可以装的距离桌面高一点儿,不能安装到天花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