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牧田DC18RD充电器

楼主(2021-11-29):
还没看到有拆这个的,整上来看看

正面

背面参数标,两种电池都可以用

6个螺丝无卡扣,直接开盖,相当友好
内部两组独立充电板,一组5V输出

EMI板子

5V输出板,看着挺简单的

看看充电板后面,两个IC看不出型号。充满了会唱歌,好土!

这个风扇充电的时候会呼呼往电池灌风,模块化设计

充电插口部分

网友:
好大的块头

网友:
怎么感觉是两套系统?

网友:
2路独立开关电源比较少见,低压直流侧接SY6912充电板,改成2串平衡充。

网友A:
居然塞了三块独立的电源板进去,两块锂电池充电板是田村代工的,USB输出的电源板是索尼出品。

网友:
板子布局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塞了三块独立的电源板进去,两块锂电池充电板是田村代工的,USB输出的电源板是索尼出品。 ...

看得真仔细看,变压器上有索尼标示会不会是该器件是索尼出的呢,索尼不会给人代工这种东西吧

网友:
索尼一直都有电源/充电器事业部,生产不一定在索尼自己的工厂。是不是出自索尼的设计看板的风格就知道了。索尼设计的这类电源/充电器会给自己的子公司十和田电子制造,也有一些小电源适配器会给飞宏代工。

网友(2022-01-16):
我也有一个,本想拆了发个帖子,没成想被楼主捷足先登了

网友:
我有110伏版本!只有板子!无壳

网友(2022-04-18):
内部做工不是一般的豪华,国际品牌的东西做工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