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今天拆了一个东芝TA8281HQ

楼主(2021-11-29):
只是拆下来了,不要想太多

其实呢,我是需要一个CD机子,手里有个日产松下6碟CD车机,本来想找CD的输出信号,拿着电路板看了半天,发现自己水平太低了找不到CD输出信号是哪根线。只好去找功放的输入。于是把功放芯片的包裹铁片拆了,拿着功放芯片的型号查资料找引脚定义,功放的输入直接就找到了

从功放输入接出线来以后,因为功放发热太大,还用不到它,就把这个不再需要的功放IC拆了。

嗯,6碟CD还是挺好使的

网友A:
找到功放芯片电源脚,跑一下PCB走线,一般有个电感连接到电源正极,断开电感或者电源正极,功放芯片就不能工作了。拆下这么多脚的芯片,难度有点大。

网友B:
这个芯片还好没有双面焊,不然好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功放芯片电源脚,跑一下PCB走线,一般有个电感连接到电源正极,断开电感或者电源正极,功放芯片就不能 ...

能拆的话,还是拆了利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还好没有双面焊,不然好难拆

双面焊的,直接切了省事

网友:
这玩意也不好拆

网友C:
铬铁温度够的话,用吸锡器很好拆的,先加一些有铅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铬铁温度够的话,用吸锡器很好拆的,先加一些有铅锡上去。

CD机子居然用的低温焊锡单面焊的这个,吸锡器过后,又用针头捅了一遍就下来了。

网友D:
堆锡大法!镊子卡住集成上面两个洞,电路板反过来,调高电烙铁温度,在集成所有引脚来回堆锡加热,镊子配合往下拉就出来了!

网友:
竟然没涂导热硅脂

网友E:
引用 楼主:
CD机子居然用的低温焊锡单面焊的这个,吸锡器过后,又用针头捅了一遍就下来了。 ...

单面板,除锡线或者多股细铜线烫上松香除锡,几分钟就行了。用捅针如果型号不符合的话,会损伤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堆锡大法!镊子卡住集成上面两个洞,电路板反过来,调高电烙铁温度,在集成所有引脚来回堆锡加热,镊子配合 ...

有时候也这样拆,不过这个办法比较费焊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面板,除锡线或者多股细铜线烫上松香除锡,几分钟就行了。用捅针如果型号不符合的话,会损伤电路板。 ...

问题在于那玩意是双面板

单面板吸完就直接拿下了,有焊锡粘连用镊子摇两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也这样拆,不过这个办法比较费焊锡丝

拆完的焊锡可以再利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