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秋万用表HQ-890加装开关失败

楼主(2021-11-29):
本以为该万用表加装一个开关,省得老是扳开关了,加装好了,结果按下开关再开机还需要把旋转开关扳回开关位置再扳其他挡才能使用,反而增加了不方便。对于我来说,经常用的是电阻档和电压档,有时候转好大一圈,很麻烦
wechat_upload163815996161a45659e402e

网友:
我的T92也是同样问题,费心费力装了个开关 结果还是转回OFF才能再次开机

网友A:
一块钱买的烦恼,我到手就送人了,哈哈,没烦恼。

网友:
我加了个轻触开关,一键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块钱买的烦恼,我到手就送人了,哈哈,没烦恼。

为了不让楼主烦恼,送我吧

网友:
都带自动关机了就不必在乎这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不让楼主烦恼,送我吧

顺丰到付吗?

楼主:
我整了两块啊

网友:
新表不珍惜,抠一个窟窿多难看?

网友:
里面有一电容,充电开机,放电关机,转盘开关控制。
可以切断相关线路,改外接开关控制。但小心会失去自动关机功能。

网友:
自动关机不起作用吗?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下电路,这块表的开机电路是这样的,关机位置定时电容的正极会被到电池负极,放电,然后就关机了,开机的时候,无论向左还是向右转动转盘,弹片都会先经过一个触点,通过触点给电容迅速充电,从而实现开机!在OFF 以外的档位要开机,可以在电池正极和电容正极之间接个开关。短接一下开关给电容充电就能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下电路,这块表的开机电路是这样的,关机位置定时电容的正极会被到电池负极,放电,然后就关机 ...

好专业,就是仪表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下电路,这块表的开机电路是这样的,关机位置定时电容的正极会被到电池负极,放电,然后就关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下电路,这块表的开机电路是这样的,关机位置定时电容的正极会被到电池负极,放电,然后就关机 ...

我比较笨,只会拔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下电路,这块表的开机电路是这样的,关机位置定时电容的正极会被到电池负极,放电,然后就关机 ...

请问:这样设计的表还有哪些?

网友:
我用的unit的表好几款,它的开关实际是双联的,关机给电容充电,开机电容开始放电,加轻触开关只能开机,不能手动关机,参照unit表的原理,开关是双联控制电容的,关机将电容联到电源上,开机将电容联到放电电路上,既可手动开关机,又可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下电路,这块表的开机电路是这样的,关机位置定时电容的正极会被到电池负极,放电,然后就关机 ...

以前的9205表,有硬开关,同时也延时。它这个把两个合一了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下电路,这块表的开机电路是这样的,关机位置定时电容的正极会被到电池负极,放电,然后就关机 ...

哦,可以改个,OFF档割断。。。

用双刀开关开机,和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