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滨江BM-91B简单拆解

楼主(2021-11-29):
双十一的时候54块买了个万用表,平时这个要60多。简单拆解下

网友:
中规中矩自动表,楼主测测精度怎么样

网友A:
背光想要常亮,还不简单

网友B:
主控看起来像SD7501,速度比0660快吧?

网友C:
这牛屎不太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想要常亮,还不简单

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看起来像SD7501,速度比0660快吧?

可能是吧,听说这个主控比0660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牛屎不太规则

还好,习惯就行

网友:
老板这个表蜂鸣和二极管档是合并吗?就是二极管档有蜂鸣吗

网友D(2022-01-05):
使用的是6F22 9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的是6F22 9V电池?

用的2节5号

网友E(2022-04-24):
这表精度一般,不能校准次数太多是硬伤

网友:
电阻档比15B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表精度一般,不能校准次数太多是硬伤

为啥不能校准太多呢

网友:
3次左右,超过不知道出什么后果,软件有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不能校准太多呢

主控芯片限制校准次数,次数多了就报错了,再也无法校准。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E:
主控芯片限制校准次数,次数多了就报错了,再也无法校准。

限制校准有什么意义?或是内部数据存储器写入多了会失效,所以软件上限制?

网友:
SD7501系列,校了很多次,估计5-10次后就报ERROR(具体多少次忘记了,开始不知道如何校准,摸索中就多弄了几次),但是不影响使用。由于内部带分压网络,很难调的很准,电压高低两头摆,高压调准了,低压就偏高,低压调准了就高压低,只能折中。

网友(2023-03-19):
最近躺枪也重了SD7501,注意一下天宇的T21D也改这芯片方案了,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看起来像SD7501,速度比0660快吧?

比0660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