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简单纯硬件IGBT单管150W电子负载,使用CPU散热器

楼主(2021-11-29):
半年前弄过一个简版的电子负载,也发布在论坛上了,见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5571-1-1.html。有个电子负载确实方便多了,折腾时帮了不少忙,就是功率小了点(指简版电子负载),就寻思着再弄个功率大点的电子负载。翻看了下自己的百宝箱,发现几个淘汰的775CPU散热器,冇打算商品化,就废物利用下这几个CPU散热器吧。使用IGBT呢是因为IGBT已在电磁炉电焊机大量使用,更容易找到比MOS管功率更大价格更低廉的管。电路是简版的改版加补充,支持多个电源接口和温控散热风扇功能。下面是完整功能电路图。

支持3个电源接口:1.DC12V  2.microusb  3.type-c
散热风扇支持3种驱动方式:1.直接驱动(JP4短接) 2.温控开关控制 3.温控电路控制,图中参数设定在40度开启风扇。
因IGBT都有一个VCE饱和压降(普遍在2.5V一下),除IGBT主通道外另加入一个辅助通道(Q3通道),用于补偿2.5V以下电压的负载。用不到2.5V一下电压此通道可以不用焊接。当然IGBT管也可以直接用MOS管代用的,自己安排了。
此电路图的PCB其实两三个月前就已打板回来了,实在懒动烙铁,一直拖到这两天才抽空焊接了个样品验证下。

先来个PCB的3D模拟图:

验证发布前先看看此电子负载的大概模样:

原理图中功能模块都是验证过的,还是因为懒吧,这里只焊接负载部分,测试下功率就好。下面是最简版的电路图:

先焊上贴片原件

接着是IGBT管,用FGA20N120这个管是因为手上有好几个,用签到红包几分钱一个撸回来的,先用它做下功率测试,暴掉了就暴掉了是不是,反正便宜嘛。

焊接前要对IGBT得管脚做下弯曲处理

在管的正面涂满导热硅脂

散热面朝上把管焊好。切记,是散热面朝上,Q3管也一样处理。

还差几个插接件

电压电流表头也是少不了的。涨价前6,7元一个买回来的电压电流表:

把表头的电路板拆下,把引线重新处理下,直接用插座会太突出的,做下矮化处理

焊上电压电流表的模样:

若觉得电压电流表太过松动,可以打点点胶水固定下

再拧好支撑铜柱就差不多了

插上电源看看有无问题

把电位器旋至最左边,万用表量下U1的1脚电压,电压为2.5V就对了

把电位器旋至最右边,再用万用表量下U1的1脚电压,电压在2.4V左右就可以了

散热风扇的电源接口稍稍lay进了点,要做下以下处理

先看看接着要安装的散热器,就一个普通的全铝775CPU散热器

装上散热器前好把IGBT管的散热面涂满硅脂

终于组张好了,看下成品的模样

接上我手上的能找到的最大功率的电源,把负载调到最大,就这个样子了,100W

冇温度计,只能用手触摸了,一点温温的感觉(100W负载下)

到此了,无高压大功率电源,无条件再做专业测试了。基础在此,能折腾到多大功率就看个人的本事了。

网友A:
有个铜芯的那种CPU散热器,之前做了一个都不知道丢哪去了

网友:
这个测高压更安全,如led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铜芯的那种CPU散热器,之前做了一个都不知道丢哪去了

我有铜芯的775散热器,就想看看用普通全铝的散热器能承受多大的功率。

网友B:
这板子不便宜吧,面积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不便宜吧,面积超了

冇花钱,感谢JP,3个月前在JP打样的,在免费尺寸内。

网友C:
这个够简单 够用了  没花里胡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够简单 够用了  没花里胡哨的功能

此电子负载不敢称全网最简单,本论坛应该还是可以排上号的,我是够用了。

网友D:
有PCB文件下载吗?建议上传分享造福坛友

网友:
简单!实用!
可以出套件了!

网友E:
这个测试LED显示屏那个5v200瓦的电源和12v400瓦的那个防雨电源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PCB文件下载吗?建议上传分享造福坛友

暂时舍不得呢。可以出让几片空白PCB。46楼也更新了初版PCB的下载。

PCB有个小BUG,温控电路部分红圈内红线处漏连一根铜线了。启用温控电路的话要将红线处短接,用温控开关或直驱风扇的话就不用理会它了。

PCB就收点邮费钱,我要送下县城去发货,所以要凑够几单或隔几天才能发一次货,不是专业卖家,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试LED显示屏那个5v200瓦的电源和12v400瓦的那个防雨电源盒吗

我不玩LED电源哦

网友F:
对于用IGBT,开启栅压一般比较高,大约3.5V以上吧,这个电路还是有保障的
如果是用NMOS管,就要挑选栅压高的才好用吧,要么就去掉加速(好像加速没多大必要)的三极管二极管
因为TL431的阴极电压一般是最低2V左右,碰上个2V栅压的MOS怕是关不小电流

网友G:
这学的是啥专业啊!将来孩子学这个专业,前途如何,明天就要高考了。还不知给孩子报啥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学的是啥专业啊!将来孩子学这个专业,前途如何,明天就要高考了。还不知给孩子报啥专业。 ...

明天高考?
快醒醒吧
混数码之家还不知道这行业的前景,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用IGBT,开启栅压一般比较高,大约3.5V以上吧,这个电路还是有保障的
如果是用NMOS管,就要挑选栅压高 ...

有用处的。不用驱动级把JP3短接就可以。高压的mos管开启电压都不会低,不会关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学的是啥专业啊!将来孩子学这个专业,前途如何,明天就要高考了。还不知给孩子报啥专业。 ...

冇睡醒吧,明天就12月份了那来的高考?

网友:
有点没看懂啊
这个可调电阻的作用是啥,仅仅是开关IGBT吗还是实现负载功率调整
另外,这个电压电流表头接线也不是很明白
接DC的时候显示的电压是0
但是接负载的时候电压正常
难道测试的仅仅是有负载时的电压
模块的测电压原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