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不刺眼,夜骑更安全:迈极炫ZX100车灯评测

楼主(2021-11-29):
所谓德规自行车灯,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带有截止线的矩形光斑,安装到位后没有向上的泛光,可以保证光灯不会干扰对面司机、骑手或行人的眼睛,保证夜间的骑行安全。

现在,看到满大街逆行电动车晃眼的灯,特别希望交通部门出台强制性政策,必须使用带截止线的车灯。

本人爱好骑行,之前也买过用过很多车灯,最开始只是在车把上绑个手电,确实走过一些弯路。今天就来聊一聊最近新入手的迈极炫magicshine ZX100,为了说明效果,用一款以前买的同样带有截止线的车灯做对比。文中简称“ZX100”和“对比款”。

矩形光斑,正视不刺眼
开局一张动态图,说明一下德规车灯不刺眼的效果。将ZX100安装到位调整好角度,在对面与车灯水平的位置上下看,有一个明显的刺眼和不刺眼的分界线,这就是截止线,一般情况下对面的的司机、骑手、行人的眼睛都高于这条分界线,所以就不会刺眼。

ZX100和对比款都是单颗LED灯珠发光,ZX100灯珠安装在正面,采用透镜的形式导光;对比款安装在后面的顶部,采用反光杯的形式导光。两者都能在正面形成灯珠的黄色投影,这就是实际的出光光路。

ZX100灯头截面呈圆角矩形,经过光路设计的透镜导光,能够减少杂光,同时使出光光斑内部的亮度更加均匀不刺眼,能够形成较大范围的匀光照明。恒流调光电路,各档位无频闪,长时间使用不会觉得眼睛发酸,有利于保护视力。

对比款这种灯珠在顶部向下照射,再通过反光杯将光线反射向前,同时灯头玻璃上部采用棱镜分光的形式打散上部的出光,从而减少向上的光线,起到不刺眼的目的。

从光斑的对比效果来看,ZX100的光斑中心有明亮的长条形光斑,边缘清晰,这是明显的截止线,透镜导出的泛光,能把前轮到前方的地面照亮;对比款没有明确的中心光斑,而是将光线打散,比较均匀地铺在前方,没有主光、辅助光的区别。

从光线铺路的情况来看,ZX有明确的两段照明特点,近处能被照亮,亮度不高,路面反光不会对骑手产生影响,多数光线投向较远的路面,保证快速骑行时对前方路况的预判;对比款前后路面照明比较均匀,主次不算分明,但也具有矩形光斑的效果。

从截止线的作用效果来看,ZX100的截止线非常清晰,透镜导光具有良好的光路,主光斑斜向下铺向路面,光线不会进入对面人的眼睛;对比款光线的边缘不是很清晰,与环境有一定的过渡,当然了也体现出了截止线。

从照射的距离来看,调整好车灯的俯仰角度,ZX100可以将光线投射在5~20米左右的范围内,亮度高、视物清晰,这是骑行时视野的主要集中位置,便于夜骑的安全;对比款只是前轮前方5米以内亮度比较高,再往远光线就变暗,看不太清了。

ZX100的光斑严格遵循StVZO法规的要求,光型均匀,而且色温约为5500~6000K左右,让灯光斜着铺在地面上,由远及近亮度分布保持一致,边缘有黄色暗边,整个视野内亮度是均匀的。

简单操控,两档足够用
ZX100的开关位于灯体正中部的位置,按压受力时可以直接传导至安装底座,不会对灯体的俯仰带来改变,这在骑行中使用不会带来光线角度的变化。

开关呈斜坡状,也符合手指按压的受力方向。硅胶材质的键帽手感稳定,不易打滑。开关键程约为3mm左右,手感清晰,骑行中可以实现盲按,不会分散骑手注意力。

ZX100只有两个档位,长按开关开启照明,单击开关实现220lm和400lm两个档位的切换,再次长按开关关闭照明,逻辑清晰、操作顺手。

个人感觉车灯的档位并非越多越好,因为要考虑到骑行状态,太复杂的调光会分散骑手注意力。ZX100通过透镜导光,虽然只有400lm的光通量,但中心光强高,所以也会显得更亮,有利于骑手集中注意力在车头正前方。

胶帽透光,内部还有一颗红绿双色电量指示灯,照明开启后指示灯也保持常亮,提示骑手剩余电量情况:绿灯表示电量>20%;红灯常亮表示电量>10%;红灯闪烁,表示电量低,需要尽快充电。

ZX100的充电口在车灯尾部,平时用胶盖密封,保证了IPX6的防水标准,能够防大到暴雨,专业选手在复杂气候条件使用也不会受到影响。

TYPE-C主流接口,可以开启5V1A将近5W的充电功率,充电中红灯闪烁,充满电绿灯常亮,而且可以在充电中开启照明,带个充电宝就能保证长时间骑行使用了。

快速拆装,转一下即可
车灯的安装方式很多,ZX100和对比款刚好是两种最主流的专业方法。一种是旋转固定,一种是滑轨固定,都能实现快速拆装,都很方便。

ZX100使用佳明通用安装底座,通过绑带固定在车把上,使用螺丝带紧,缺点时需要使用内六角扳手,优点是不易丢;对比款使用快拆螺丝固定,扳手方式卡紧,不需要其他工具,但是别人也容易顺走。

底座使用的都是工程塑料材质,都有胶垫调节直径并增加与车把的摩擦力,相比来看,迈极炫的做工和用料更细致一些。

另外,迈极炫这种通用底座,还能使用吊装支架,将车灯按照需求正向或反向或者侧向吊装,以同时使用码表、车灯等配件。

先将车灯与横把平行,卡入底座之内,再将车灯头转正,即实现位置锁定,骑行颠簸也不会解锁脱落。停好车后,转90°把车灯取下带走即可,方便安全。

简洁外观,流畅又轻便
ZX100采用大开窗式纸盒包装,车灯外观一目了然,表面对主要参数和产品特点的印刷也很清晰,这就是我需要的安全车灯。

配件一个都不少,三条带硅胶内衬的扎带,能够配合各种不同直径的车把使用,只是内六角扳手要放好别找不到了,需要用时干瞪眼。

ZX100使用的是质轻、坚固、耐腐蚀、易散热的铝合金作为外壳,黑色底色涂装,侧面有动感的灰色条纹作为装饰,质感比较好,着色牢固度也不错,使用多日也没有明显的露白。

ZX100基本是截面为圆角正方形的长方柱体,边缘过渡圆润,不会磕伤划伤人手,长度约为87mm,宽和厚一致,都是21mm,线条流畅。

ZX100不带底座的重量为111.9克,加上底座、螺丝、扎带,使用重量不会超过三两,兼顾了轻量化的需求和紧凑的体积,方便携带使用。

灯头侧面还有透明窗体,可以漏光,保证了侧向的可视性,为骑手夜间骑行提供侧向安全。

白天骑行时,可以开着220lm的低亮档位,相当于汽车的日间行车灯,也不会让对面觉得刺眼,起到了警示、提示的作用,保证骑手的安全。

ZX100属于小型车灯,比山地车副把大不了多少,操作使用方便,不影响骑手正常骑行、变速、刹车、转弯等动作,也不会影响其手视线,是一件较好的骑行照明装备。

ZX100还具有1米的抗跌落能力,一体式的结构,平时磕磕碰碰基本不会损坏,再加上2年的质保,可以一直放心使用。

温控合理,续航更持久
将电池充满电,使用照度计做测试,同时在灯头连接热电偶测温,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60厘米。前面的档位亮度对比,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测试的。

开启400lm高亮档位后,历时约33分钟才完成降档过程,降档过程肉眼无法分辨亮度的变化,此后电路一直保持水平输出,恒流特性很好。

测试的前8分钟,灯体表面的升温情况如下图所示,随着降档输出功率下降,热量积累变小,散热快于发热,灯头温度上升趋势有明显下降,有利于避免灯珠长时间过热光衰。温度最高也43.9℃,空手抓握不会觉得烫,安全性有保障。

这是在22.4℃的无风室内环境下,测试的情况。40分钟后,降档完成,发热散热趋于平衡,灯体表面温度45.4℃,触摸较热。在户外骑行通风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温度应该低很多,手摸开关按动不受影响。

ZX100的续航能力不错,降档后仍然坚持了50多分钟亮度没有变化,此后红灯开始闪烁,照度又有小幅回升,接着自动关机。总之,ZX100的高亮度持续续航能力很强,总体续航时间超过了1小时40分钟,保障能力很强。

通勤日用,安全有保障
骑行是最好的绿色出行方式,在保证自己看清的前提下,也不要妨碍别人,挑选一只带有截止线、矩形光斑的德规自行车灯,安全防炫目,骑行更健康。

Magicshine迈极炫ZX100作为一款符合德规安全标准的自行车灯,具有均匀的照明外形和不刺眼的光路设计,400lm光通量足以满足日常骑行需求,简单的双档位设计,安装操作灵活方便,100多块钱就能满足日用,性价比确实很高。

最后,再来放一段不同路段的骑行照明视频,供骑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