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一元钱的华秋万用表加个轻触开机开关

楼主(2021-11-29):
华秋万用表自动关机后,重新开机还要把档位开关旋回关机位才能重新开机,查看定时关机电路,档位开关在关机状态,电源给定时电容一直在充电,万用表开机后定时电容放电直到关机,所以在加个轻触开关连接电池正极和定时电容充电端,按下开关就可以开机了,在开关上加了一个510k的电阻,可以通过按下按钮时间来控制万用表自动关机时间。

网友:
这个表都被大神玩出花样来了

网友:
之前不是有一位说加开关没用的,楼主马上就破解了

网友:
感谢楼主,我刚好加开关的想法

网友:
我也有加开关的想法,正好大神破解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牛
1块钱都 这么多玩法

网友:
木看懂啊,咋这么多线

网友:
楼主的开关是装在原来通断档的发光二极管位置?这样改是什么原理?能画个图说明一下吗,谢!

网友:
那里可以用一元钱换到?

楼主:
把发光二极管拆了不用了,扩孔后把一个12x12x7.5的轻触开关用热熔胶粘在了前壳上,用了发光二极管的位置

网友:
有个UT33表,总是忘记关机,然后没电了,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超级有性价比的东西,要把它的全部功能都体现出来啊

网友:
我在电池正极加了个开关没用

网友:
能不能画个接线图,完善下帖子

网友:
这表也就适合玩玩。

楼主:
电阻加不加都可以,我用的是510k的电阻,不加电阻按一下开关要30多分钟自动关机,我感觉时间有点长,也懒得换定时电容

网友:
好评支持啊~~~
我觉得我得找个更好的方法把LED灯集成上去,呵呵~~~

网友:
加开关后方便多了,关机后有37ma电流,不加没有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