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衣机壳子锈了 如何补救

楼主(2021-11-29):
LG洗衣机,这个位置可能磕碰掉油漆了,一开始有点小锈,我糊了一坨热熔胶上去。现在看来,无济于事啊。

网友:
锈迹周边刮开,然后砂纸打磨,然后喷漆(5元一小罐)。

网友:
先表面打磨除锈,再刷银粉防锈漆即可,洗衣机寿命不会很长,用过8年即可更换了。

网友:
喷漆,喷镀铬漆

网友:
打磨除锈,除油去污后先喷防锈底漆再喷白色漆

网友:
热熔胶啊,不如糊一块润滑黄油钢丝刷刷干净水性防锈剂涂几次喷漆,会经用一些

网友:
打磨一下,粘点胶估计也行

网友A:
里面锈出来的,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锈出来的,别折腾了。

应该是外面碰掉漆后 到水才生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外面碰掉漆后 到水才生锈的

这是厂家的坑,绣一圈换机,单缸全自动吧,铁皮直接上漆,锈完拉倒!

按理铁皮要镀锌的。我原来有一个就这样坏掉的,现换全塑的。

网友:
角磨机带钢丝轮把绣打干净,自喷漆搞定就行了,我家LG洗衣机十一年了,有部位生锈,刚大拆翻修完,整体喷了漆跟新的差不多。

网友B:
买 锈转化底漆,刷上去再喷漆。

网友:
拆下来镀锌厂走一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 锈转化底漆,刷上去再喷漆。

锈转化底漆到底效果怎么样?现在很多卖这个东西的。

网友D:
建议劲量仔细的打磨加自喷漆处理,如果继续恶化就考虑换新吧。我十五年前买的小天鹅的波轮全自动洗衣机是铝壳的,当年的推广词是“万年不烂”,三年前自己换过一个主轴总成,如果自己能修的话一般家电真的很难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劲量仔细的打磨加自喷漆处理,如果继续恶化就考虑换新吧。我十五年前买的小天鹅的波轮全自动洗衣机是铝 ...

我这LG7年了 运行时桶子偶尔有点异响了

网友(2021-12-29):
我的LG在放洗衣液的下面也生锈了

网友:
打磨.沒锈穿就防锈漆,锈穿就防锈漆并用方便面渣渣和502补洞.

网友:
有一种不用打磨铁锈的防锈漆,我去年给厕所的铁聆涂过。至今一年多了,还没再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锈转化底漆到底效果怎么样?现在很多卖这个东西的。

刚买来试过小范围刷,1一个月没再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