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烧烤炉不工作了,发现这个小元器件断路,这个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1-11-29):
家里的烧烤炉突然不工作了,电插头拆开后发现一路线断路了,再测了下发现这个小元器件断路了,不知这是什么元器件,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啊

楼主:
这一段应该是叫阻燃连接线,但不知这是不是电阻啊?

楼主:
是不是叫熔断器

网友:
130度热熔丝,证明你插头超载了或者接触不良发热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保险丝

楼主:
两路线断了一根,断的这根我直接短接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130度温度保险,超温就熔断,某宝很多,实体店也有

网友:
温度保险,网上大把

网友:
温度保险,你这个是不是过热了

网友:
温度保险,只能冷压,不能焊接哦。

网友:
温度熔断器,买一个压上,但绝对不能短接与焊接,别买到假的哦!

网友:
温度保险,上次还买了几个,剩下的都不知道丢哪了

网友:
保险丝,超温熔断,先查查上次用的时候是不是哪里故障导致熔断了。

网友:
温度保修一个

网友:
温度保险丝,淘宝上搜索型号替换即可

网友:
温度保险放插头里感受不到热量起不到作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叫熔断器

靠温度熔断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