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师傅们帮我看下投影仪模糊问题

楼主(2021-11-29):
投影仪显示模糊,字体边缘有重影,是dmd问题还是镜头问题,谢谢了!

网友:
初看像聚焦没调好或镜头脏了,细看好像是驱动板问题,第一张图很明显不是单纯的模糊,而是形成了立体的重影

网友A:
镜头问题,是最外层的镜头镀膜擦花了吧?用酒精之类的擦过镜头?

网友:
眼睛近视了。。。

网友:
很明显是镜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头问题,是最外层的镜头镀膜擦花了吧?用酒精之类的擦过镜头?

确实 某些树脂镜头镀膜了的,千万别手贱去擦,更不能用不明液体

网友B:
眼睛散光是不是就是这个效果?

楼主:
谢谢上面所有回复的朋友,是不是可以确定dmd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睛散光是不是就是这个效果?

就象那种效果

楼主:
就是有点重影,不是单纯的模糊,好象是重影造成的

网友:
这肯定不是DMD的问题。。。

网友C:
有时候与投影机的那个信号线也有关系:接触不好?或者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与投影机的那个信号线也有关系:接触不好?或者质量不好。

谢谢!我去换根线试试。

楼主:
应该和线没关系,不连线,菜单都有重影。

楼主:
哪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D:
型号是啥? 看一下镜头是玻璃的还是树脂的,玻璃的就清理一下。树脂是高温老化产生模糊,只能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是啥? 看一下镜头是玻璃的还是树脂的,玻璃的就清理一下。树脂是高温老化产生模糊,只能更换了 ...

宏碁 X1240,不知道是什么镜头,外面看上去还算干净。

网友E:
如果是DMD芯片的,就肯定是镜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DMD芯片的,就肯定是镜头有问题,

谢谢!是dmd

网友:
我觉得是搞坏了镜头的镀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