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时代的老路由器当交换机能跑满百兆不?

楼主(2021-11-29):
不懂就问,古老的5口有线百兆路由器,把dhcp关了当4口交换机能跑满百兆不?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又不很复杂

网友A:
跑满是不可能的,各种因素。只能跑85m~95m速率,92左右。如果里面是独立交换机IC可能可以更高

网友:
古老到什么级别啊,最老的那种我试过不行,后来的轻松

网友:
就算能有必要吗?一个4口千兆交换机又不贵,哪怕一个千兆路由也不贵吧

网友:
这个只能要求不高勉强用用,有要求还是换个吧,这个就算跑满也还是被端口限制。

网友:
反正就算是普通百兆交换机,最多只见过跑11.2MB/s左右的。

网友:
现在的adsl都是100M以上的大部分都是200M的百兆不行了。跑满都落伍了吧

网友:
跑满有很多种 百兆接口除去开销想跑到100M是不可能的 最多94-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满是不可能的,各种因素。只能跑85m~95m速率,92左右。如果里面是独立交换机IC可能可以更高 ...

不是独立交换机芯片,有个腾达的te1042,tp的r406都很老了,说实话真能跑90左右就可以了,废物利用了,公司的宽带上行150左右,软路由wan口是千兆,装了2个百兆网卡当lan,我用其中一个lan口接了个这种垃圾路由器当交换机挂网心跟猕猴桃,限速都不用设置反正超不过100对公司网络不会有影响。

网友:
百兆口用来做接入端完全没问题,有的人自己刷个抖音连20兆都没跑满动不动就百兆没法用

网友:
众所周知百兆跑不满百兆,千兆跑不满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