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小毛病,大工作量——拆修伊兰特车机按键损坏

楼主(2021-11-29):
老伊的车机音量减键损坏了有2周了,一直没抽出时间来修。

表现为按下去不回弹,音量一直减到0,导致2周都没能欣赏美妙的音乐了

今天抽点空,把她盘了。

其实这个车机,大概在5年前修过一次了,上次是音量加键和静音键疲劳不回弹。

有了上次的拆车经验,这次手到擒来。

当然是先拆面板

面板螺丝一共有4个,2个位于仪表盘上方,2个位于烟灰缸里面,先拆烟灰缸。

烟灰缸抽出来

然后会发现2枚螺丝,果断拆掉。

另2枚螺丝在仪表盘上方这里,注意拆这里要用短柄螺丝刀。

类似这样的“小短粗”,手柄太长的话,活动不开。

4个螺丝拆掉后,从烟灰缸这里往外抠,后面是卡扣和连接的线缆,注意抠的力度和幅度,别把面板和后面的线缆拽断了。

拽出一部分来之后,已经可以看到点烟器的线了。

延着这边一直抠,一直缕到方向盘左边这里,最终把整个面板拆下来

拍一下线缆的连接方式,避免搞错了。(其实同一个位置的插头都是不一样的,基本不会插错)

面板整个拆下来之后,就该拆车机了。

因为车机和空调面板是嵌在一起的,如上图,所以要拆车机,需要连空调面板一起拆掉,车机+空调面板一共8个螺丝,很好拆。

拆成这样,基本就可以把车机取下来了。

简单拍一下后面的插线方式,以防万一。

整个车机拆下,就是这么个笨重的铁家伙了。

然后拿到楼上开始维修。

修这个车机按键,也只需要拆前面板,两测及后部密密麻麻的螺丝是不用动的。

拧掉7,8个螺丝,掀开头盖骨,可以直接看到主板。

按键还在主板下面,所以还需要把主板拆下来。

先看下主板

平时不玩车机,也不是很懂这属于什么档次,反正用着还行,没出过大问题。

主板从面板框里拆下来后,就可以看到控制键了。左右各一个控制小板。今天要维修的,就左边这个小板。

中间这个是音量减键,把他换掉就可以了。

翻箱倒柜找到了5年前买的几个按键,竟然还能找到,也是窃喜

拆掉坏键。

换上好键,搞定!

接下来就简单了,一步步复原就可以了。

复原过程略。

又可以愉快地听音乐了

拆机2小时,维修2分钟

好在自己动手搞定了,成就感小小地有

网友A:
咦  伊兰特  现在好少啊   楼主车标生锈没 需要更换不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  伊兰特  现在好少啊   楼主车标生锈没 需要更换不  哈哈哈哈哈

车标镀铬的,不会生锈吧。
怎么?你有车标出售?

网友B:
拆都拆了,不全部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标镀铬的,不会生锈吧。
怎么?你有车标出售?

为啥要出售  到付不好吗   好多伊兰特车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出售  到付不好吗   好多伊兰特车标

飞天女神的车标到付来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天女神的车标到付来几个

我也想要  但是只在现代4s混过一段时间

网友:
最后一图,U盘歌曲列表那个画面,我猜DVD解码芯片是陵阳SPHE8202的,读U盘内容有点慢,尤其有几千首歌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都拆了,不全部换了?

我也是装到一半了才想起来,不如全换了。

然后也懒的再拆了,算了。常用的几个按钮都换过了,再撑几年换车了。

网友C:
我,靠,范老板幸亏没看到RAM和EMMC的ROM,如果看到的话我怀疑这个帖子就是扩容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范老板幸亏没看到RAM和EMMC的ROM,如果看到的话我怀疑这个帖子就是扩容帖子了!~~~ ...

确实没这个想法。

车机也就只是用来放放歌,也不会卡顿,没想过扩容。况且这个老家伙是什么系统,能不能刷机升级都不知道,感觉没折腾的必要了。

网友:
这工作量确实挺大,这方面好像日系车方便点。在就是5年前第一次拆就应该全部换了……

网友D:
既然拆了一次,就把按键全换了,免得日后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拆了一次,就把按键全换了,免得日后麻烦.

先这样吧,再有按键坏的时候就全换掉,顺便把仪表灯改了

网友(2022-01-20):
你是准备逼死我们这些强迫症啊!那么多灰

网友E:
这不应该是换车的节奏吗?还修车机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应该是换车的节奏吗?还修车机干啥

有钱的话换车,没钱的话,可不得缝缝补补再三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