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云麦好轻体脂称无法充电解决办法

楼主(2021-11-29):
现在是冲一会儿绿灯就亮了,还开不了机,可否直接跳过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
插电供电时 ,是否可以开机》》》》

然后请自己判断 要不要 去掉 电池

楼主:
插着电可以开机,但是初始界面固定不下来就灭了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电池挂了,找个电源,把电池拆了,直接4V左右供电看看

网友:
失去了便携性

楼主(2022-03-23):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电池挂了,找个电源,把电池拆了,直接4V左右供电看看

试了下,电池没问题。估计是主控板出了问题,现在是灯灭了可以量,但固定不住显示。

楼主(2022-07-30):
如果直接用充电器直给是否可以用,电压会不会有点高?

网友B:
严重怀疑电池不行了,一充就满,一用就完,检查充满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怀疑电池不行了,一充就满,一用就完,检查充满电池电压!

多谢指点!现在是电池电压是足的,但是没有输出,怀疑是控制芯片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用电源直给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