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TAYEE可调电位器50K只有45K(LA42DWQ-22)

楼主(2021-11-29):
本想买个多圈的50K电阻,可惜买成这种一圈的了

并不是转一整圈,9-0之间调不到。

50K,但是调到底只有45.7K

差个盒子就可以做个可调电源了

网友A:
可调电源还是用多圈线绕电位器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还是用多圈线绕电位器好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是数控机床上的,多圈的能折腾你死去活来

网友C:
这种是功率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还是用多圈线绕电位器好

多圈适合经常调整的和要求精度的。这种一圈的不容易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是数控机床上的,多圈的能折腾你死去活来

所以有那种10K 20K 4.7K 47K区别,只用一种那真是拧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功率比较大的?

不懂你的意思,不过电源模块只有2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你的意思,不过电源模块只有2A电流

看错了,以为这么大块头是大功率电位器,其实只是个大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