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fanallen 有事请教你 你给我的这个软件开同样的卡显示Not MPISP Mode (1B)

楼主(2021-11-29):
上次用这个 SM2258XT_SNK-BiCS3_PKGR0313A_FWR0302A0  软件一次就弄好了硬盘    可是这几天开关机又找不到硬盘了   想从新开卡试一下。  无论怎么样设置都是显示Not MPISP Mode (1B)

楼主:
上次一次就好了    现在怎么弄都弄不好     fanallen 跪求帮助

网友:
用这个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J2YB7uk-5hpzbNmAs32bQ
提取码:4zp5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J2YB7uk-5hpzbNmAs32bQ
提取码:4zp5
用这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J2YB7uk-5hpzbNmAs32bQ
提取码:4zp5
用这个试试看?

谢谢你呀    为什么我设备走搜索不到呢呀  还是不可以      之前有个软件成功过     还是一样的固态    还是用哪个软件开   现在就不知道我什么显示   Not MPISP Mode (1B)

楼主(2022-12-30):
还是这个问题,困扰的有没有人来帮帮我呀

网友B:
掉盘  其实感觉大多数都是颗粒有问题,CE全了不一定颗粒没问题。

楼主(2023-02-01):
引用 网友B:
掉盘  其实感觉大多数都是颗粒有问题,CE全了不一定颗粒没问题。

为什么现在又显示这样Pass!  Firmware: R0302A0

网友C:
21年的帖子,我刚看到。咋不@我呢
1、短接上电再开
2、TSOP封装的颗粒在58xt上频率只能跑100Mhz
3、建议跑RDT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年的帖子,我刚看到。咋不@我呢
1、短接上电再开
2、TSOP封装的颗粒在58xt上频率只能跑100Mhz

现在又显示Pass!  Firmware: R0302A0。圆圈也好像成功了   但是就是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年的帖子,我刚看到。咋不@我呢
1、短接上电再开
2、TSOP封装的颗粒在58xt上频率只能跑100Mhz

老板,我新发了个帖子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显示的是圆圈成功了,为什么就是显示开卡不成功呢?